干活干郁闷了,晒PCB

楼主(2010-11-11):
产品:高清播放器(OEM已量产)
基本参数:DRAM - 667MHz,SATAII - 3GHz, USB2 - 480MHz,HDMI - 1.6GHz
尺寸:110mm * 50mm
层数:4层
最小线宽:4mil
过孔: 18/8mil
软件:AD6
时间:布局&布线 30小时

网友A:
问一下,不知道BGA是什么球距的,一定要用4mil的线宽吗?如果一定要用,也只是在BGA的下面用,4mil已经是很多PCB厂的极限了,我知道目前中国的极限是3.5mil线宽,所以我们一般最小时设置为5mil/5mil

楼主:
委托方要做4层板,球之间要走两根线才能扇出来。
生产厂家工艺水平还不错,板子的良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B:
很牛的一个板子 相信楼主也是个很低调的人!!

希望认识你!

网友C(2011-01-16):
真的好壮观啊

网友D:
水平很高啊

网友E:
BGA的球距是0.8吧,你两球之间过2条线,4mil线间距不够吧?

除非焊盘做的很小?

楼主:
4mil, 走两条线,应该是刚刚好。

楼主:
我现在只是有空闲的时候,兼职做些板级电路设计,PCB layout的活。
现在正式的工作不是做这个,呵呵。

网友F:
30 小时,我一周也搞不定,惭愧!

网友G:
牛人,跟我合作做产品吧,呵呵。

网友H:
低调晒板的一般都是牛人

楼主:
回12楼:
   你做啥产品的?
   我现在身陷USB2/3的泥潭

网友G:
回复 楼主:

公共广播应急广播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太清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网友I:
我现在身陷USB2/3的泥潭???

楼主还要自己做软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做USB host controller的设计,不过实际上就是写代码,验证,全部软件的环境。

网友J:
牛X,这么多线让我一个月也拉不出来。

楼主:
继续晒前不久做的另外一块儿板子,跟上面的是同一个方案,只是外围扩展功能及板子形状尺寸不同而已。

楼主:
还是最近的一块儿板子,不过由于BGA是0.8mm的间距,两个焊盘之间只能走一根线,所以采用6层板,1,3,4,6层布线,2地,5电源。板子的外形及接插件位置是客户已经确定的,整体上看,板子面积比较大,但核心的部分比较集中,板子上电源比较多且凌乱,用了近10片DC/DC。
DDRII SDRAM,667MHz,采用等长布线。(其实在667MHz上,布线上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太大必要等长)

楼主:
DDRII data等长布线,没有刻意按照最长的走线来等长,所以多出来两个比其他走线长将近30mil的,对于667MHz的频率来讲,这点差异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影响。

网友K:
LZ专们接活的吗?有没有报价表呢,给我发一个我看看,有个ARM9的板子不想自己画(不是专业人员)。6层到时层,板子大小大概是55*70(mm)左右。

楼主:
兼职画些板子,有时候也帮出原理图。
可以qq联系: 66279310
24# re张风

网友L:
楼主用什么工具画的?

网友M:
楼主的图是用protel画的。

网友N:
汗颜啊:L

网友L:
等长线怎么做的?

网友O:
我看了有个问题:
前面的板子为什么底层和顶层还全铺地呢?貌似破坏地信号的完整性啊,高速信号的特征阻抗不好保证啊?

楼主:
关于4层板top,buttom层覆铜的问题,众说纷纭,我是倾向于不覆铜的。但我也没办法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没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覆铜是客户要求的,覆铜应该可以改善EMC和EMI。对于高速信号的特征阻抗,在覆铜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处理的,在高速信号的周围是不覆铜的,设定有相应的挖空的区域。

楼主:
这些图都是用Altium Designer画出来的。由于他们之前都使用protel,积累了比较多的protel的资源,所以延续下来了。
实际上Altium Designer是可以胜任大部分的PCB设计的。用起来还算比较方便,所以简单一些的板子不用换其他的工具。
我也在用pads,但用的比较少,一些功能还摸不太清楚,用起来反倒是不如AD顺手。
之前曾经断断续续的学习过一年的allegro,也看过很多用allegro做出来的非常专业的板子。功能是非常强大,特别是关于PCB布线约束,自动布线的算法等方面都非常先进。
但对于这样的相对简单的板子,不是说功能越强大,就越好。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27# jdylyn

网友P:
尺寸大,元件少,四层板。应该不能吧!

网友Q:
DDR竟然不是等长设计,不知道板子跑起来后会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Q:
实际上,板子跑的很好,至少有5个基于该核心模块布线的板子都在大规模的量产。
DDR并不一定必须要做等长设计的。在用的MCU和DRAM芯片都已经确定,布线区域已经得到限制,对DDRII的SPEC有足够的理解的情况下,不刻意去追求DDRII的等长布线是最合理的选择,可以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有效减小PCB的面积,降低成本。
实际上,对DDRII/DDRIII布线要求比较高的是计算机的主板。一者是走线区域比较大,不采用等长的模式,走线长度误差难于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二者就是运行频率比较高(现在可以到1600MHz),主板要去适应不同规格的内存条,由于内存条质量的差异会比较大,为了提高对不同内存条的适应能力,主板的布线就会要求尽可能的减少误差。所以一般的计算机主板都会做到等长布线。

网友R:
口水+羡慕……

高手啊

网友S:
很厉害。。。请问仁兄现在在哪工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S:

现在做的工作是跟PCB设计没有太大关系的。 做ASIC设计。

网友T:
只能羡慕啦

网友U(2011-02-15):
太牛B了,说说如何积累才到这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个人感觉经验的积累,在于多动手,多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只是抄别人的。要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

网友V(2011-04-30):
的确 晒板子的都是低调的牛人啊

网友W:
LZ强人!我有块USB+DSP做数据采集的板子不久之后要改进工艺,问题是USB2.0通讯不稳定(有时候主机不识别),如果方便的话,咱俩就layout事项合作下。我的PCB都不是自己布线,希望能认识您。

楼主:
回复 网友W:

其实USB20对PCB布线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如果你那边确认USB不稳定是由于PCB布线的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解决了。
可以直接QQ联系。66279310

网友X:
真服你,我有个问题想请教,DC电源插头的椭圆焊盘是怎么做出来的?谢谢帮忙。

网友X:
真服你,我有个问题想请教,DC电源插头的椭圆焊盘孔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一直都不会更改,总是圆形的。谢谢帮忙。

网友Y:
请教下楼主,对于地的过孔,还有些贴片地的管脚,铺铜时是选择花孔还是实体孔好些?有什么讲究?

楼主:
椭圆焊盘孔,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整焊盘x和y为不同的值,你自己可以调整一下看看。

楼主:
覆铜时,花孔好一点,主要是考虑焊接的时候,实体孔散热太快,导致焊接困难且容易虚焊

网友Z:
真担心你这东西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Z:

这个不用担心了,这几块儿板子目前都在量产或者即将量产状态。
后面一块儿板子,一年大概十万片的样子。

网友AA:
LZ真是牛人啊,不知能否分享下相关经验或告知提升方法。

网友AB:
想问一下,对于那么高密度的过孔,在电源层出点电源的孤岛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在添加过孔的时候,尽量早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不要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B:
回复 楼主:
哦,好的,试着改一下,减少一下过孔数量~

网友AC:
还没那个能耐啊

网友AD:
牛人啊,看到就想吐血

网友AE:
前辈是手动的做的,还是自动布线?

网友AF:
LZ太厉害了,没机会布过四层板
但想学习学习,有什么好资料可以分享下吗??
谢谢!!

网友AG:
高人,关注一下,:lol

网友AH(2011-05-30):
很犀利。。学习中。。

网友AI:
牛人一个,佩服。

网友AJ:
楼主,此类DDR 走线的信号完整性需要走线前后仿真吗?

楼主:
楼主,此类DDR 走线的信号完整性需要走线前后仿真吗?
引用 网友AJ:

这些板子,基本上是没有做过DDR的仿真。都是些消费电子的板子,量产规模也不是很大的,做仿真耗费的精力大,委托方也不会给这一部分的成本。

但实际做设计的时候,都会尽量按照芯片厂家的PCB的布线指南或者demo板的设计来做,一般很少出问题的。
还有就是,要对各类总线的spec有比较深的理解,根据总线本身信号的特点去安排layout。

网友AK:
喜欢你的长形板子

网友AL:
核心器件用的什么

网友AM:
膜拜下啊啊啊啊

网友AN:
我是用PADS的,能不能说下等长布线的技巧细节(如何调等长)和心得(容差是怎么算的),谢谢!

楼主:
我这些板子都用的altium designer。pads只是会用做简单一些的板子,等长布线没有做过。

网友AN:
DDR2的等长你上面说600MH,30MIL没关系,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DDR2的等长你上面说600MH,30MIL没关系,怎么算出来的?
引用 网友AN:

这个算起来相对比较复杂。要根据时钟的频率,信号传输速度,以及芯片本身的设计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原理看下面的图吧。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被锁定,如图上A点(上升沿)。最佳的数据变换点是在时钟低电平的中点B,理想情况下,64bits或者32bits的数据在B点同时发生变化,但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每bit数据传输通道的差异,数据会在t1的范围内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从D点开始变化,到C点变化完成。那么如果t2满足时钟的setup time的要求,数据就不会出错。
实际的B点会因为芯片设计本身,PCB走线等整体的因素发生变化,但很多芯片里,可以有对B点进行调整的功能。那么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t1的大小,显然,我们希望t1越小越好。而我们来保证t1最小的方法就是走线长度尽量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30mil走线所需要的时间来粗略评估这个时间是不是灰导致系统出问题。

网友AN:
有没有具体的数值可作比较,操作,
因为我只大概知道一些概念,PCB信号速度6000mil/1ns,分布电容使上升时间变长,波形有效区变小,
t1等于一个时钟减去两倍数据setup加hold的时间,T1=CLK-2(Ts+Th)

楼主:
量化的数值很难讲,我也是完全靠经验来的,没有做过比较详细的仿真。主要依照我做的一些板子在应用时候的情况,以及芯片demo板的情况等等。

网友AO:
30小时,确实很牛。

网友AP:
真的不一般啊!佩服楼主!

网友AQ:
楼主是个高人,顶一下,希望可以认识你!!

网友AR(2011-08-04):
委托方要做4层板,球之间要走两根线才能扇出来。
生产厂家工艺水平还不错,板子的良率还是挺高的。
引用 楼主:

这种板子报废率是很高的,至于良率。。。交到客户手里的板当然是好板,因为坏板都已经咔嚓掉了。

网友AS:
做EMC测试如何?

网友AT:
画的板子太漂亮了。赞,

网友AU:
楼主真是软硬双修了(软件估计肯定也很牛),看过你介绍用AD的from-to类功能做做T型网络等长的帖子,手上正好有一个PCB也是需要4颗ddr2需要等长处理,但是时钟差分对的from-to 线长都显示0mil   网上的资料又都是要求地址和控制信号线都需要依据时钟差分对来做等长处理,望指教。

网友AU:
上面是一款MID的PCB  只有主控IC和  DDR部分 由于公司原来的产品都比较简单,没有DDR2的实际经验,所以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和群里的其他大侠:
1、数据和地址线相差最大有2000MIL左右,会不会有问题?
2、原厂方面说DDR2实际工作在400M左右,数据和时钟在多少范围内等长比较合适。(楼主说667的DDR2都不用等长,有些不能理解)
3 DQS和时钟差分对 都没有做包地的处理(原来做USB3.0 HOST发现不包地效果更好) 但是由于PCB尺寸限制,上面的时钟差分对(底层最下面相邻的2条)不能保证相邻层的连续,不知有没有问题?楼主说的镂空能解析一下吗?

网友AV:
这么漂亮,路漫漫哪

网友AC:
没做过这么复杂的,没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AW:
回复 网友AE:
肯定是手动布线了,自动布线不会这么整齐的

网友AX:
太厉害了。想想自己,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网友AY:
看来我来我来要学的很多很多啊

网友AZ:
像楼主学习,这个好像高清播放PCB

网友BA:
牛X,收我做徒弟吧 QQ 1536392008

网友BB:
佩服。真希望能认识你,能教我啊。。

网友BC:
真厉害哟,学习一下!还想好好向高手学习学习了!:P

网友BD:
楼主好牛好牛好牛啊啊啊啊!!!!!

网友BE:
手动布的线吧,
很漂亮。

网友BF:
楼主真乃高人   横跨ASIC与系统应用,而且水平达到这样的地步,佩服

网友BG:
樓主最後那張貼圖的頂層PCB上有些虛線是什麽東東

网友BH:
布的只能说一般,首先DDR部分没有等长,USB口的线VBUS也太细.....第2块插针布的也挺乱的

网友BI:
没法活了

网友BJ(2011-09-12):
仰视一下

网友BK:
这什么方案的高清播放器呀,DDR不用走等长?

网友BL:
很好,这个BGA画得很漂亮

网友BM:
膜拜。。。。。高手,能带带不???

网友BN:
兴叹!!!!惊叹!!!

网友BO(2011-10-19):
版主好厉害,真羡慕,我还没画过四层板,一直在画开关电源,单面双面。可以把你的PCB文件和原理图文件发给我吗?我想学习学习,我的邮箱:892545551@qq.com  .我会很感激你的。

网友BP:
楼主viatuzi    小弟我也在学习画PCB板中,公司(好帮手)用的是PADS2007。
有劳楼主发一下 有关PADS画板的经验和altium designer软件 到1162105931@qq.com里面吗?
小弟我不胜感激~~~~!

网友BQ:
好密集啊 不得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肯定不能给。
136# **168

网友BR:
我有个模拟电路的原理图,你可以给我画吗?价格商量,

网友BS:
楼主你好厉害啊,可以加你的Q吗?

网友BT(2011-12-29):
佩服,佩服

网友BU:
牛啊,我也在学画这个,但是看到你画的这个,本人距离还很远啊,

网友BV:
30小时用了自动没有?

网友BW:
DDR3的吧,DDR这个块需要功底啊,Lay这个板子的人应该有多年的经验了。赞一个。

网友BW:
DDR3-800的走线误差在40mil,DDR667的60应该没有问题了。DATA&ADD处理需要实际验证,有没有高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Z(2012-03-06):
这个有量产过吗,还是DDR线没有要求吗

网友BX:
LZ牛人,软硬兼懂。

网友BY:
表示很崇拜

网友BZ:
都是高人啊,新手伤不起

网友CA:
看起来有点像平板电脑的pcb板

网友CB:
I 服了YOU

网友CC:
楼主对于PCB设计的确是摸到很多要点了,不过PCB细节还是需要再注意一点就会更好,最显著的字符标注太随意了

网友CC:
额,老帖子竟然翻出来了:dizzy:

网友CD:
真佩服。。。怎么炼出来的啊?

网友CE:
看起来不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是什么产品呀?多少层板?主频达到多少呢?

网友CF:
楼主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我想问下楼主多少年的工作经验了,

网友CG:
请问您的BGA是自动扇出的吗?

楼主:
没多长时间,我的主业不是干这个的,呵呵。
174# wxfxwk1986

楼主:
不是自动扇出的
175# xuepiaojiangu

网友CH:
牛人  加我的QQ875917981   我也是设计PCB板子的

网友CI(2012-07-11):
回复 楼主:
好技术贴啊~

网友CJ:
拉线水平是不是好多细节没有注意?

网友CK:
学习了!不过弱弱问一下,地层板中的一些虚线是神马呢?

网友CL:
牛X人物啊

网友CM:
各种膜拜!楼上的微博小板貌似很有技术含量!

网友CN:
182楼的芯片引脚有点看不懂, 这个是芯片安装的背面的图吧?空心的是走线的过孔的话,实心的是? pin out 测试点? 每个引脚都有?呃,既然已经是过孔了,何必??
纠结了。

网友CO:
卧槽。楼主给力,这板子相当高水平啊。好多钱撒?

网友CP:
我是做PCB外贸业务的,对技术是非常不在行,实在惭愧~_~,
所以来这里观赏观赏各位工程大师的才华。

网友CP:
大家好,我是做PCB外贸的,请问有没有谁家能做六层板和八层板的呢。有具体资料提供,如有意向可以电邮至: b2blydia@hotmail.com
谢谢大家

网友CQ(2012-08-21):
这个板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高清播放机、家庭影院咱也在做,呵呵.....

老郭的班子

网友CR(2013-01-18):
LZ,我要拜师

网友CS:
对板子好坏不做评价 但30小时完成那就实在有点牛叉

网友:
晒出来的都是精华的东东,崇拜中

网友CT:
神级人物,小弟佩服

网友CU:
引用 楼主:
继续晒前不久做的另外一块儿板子,跟上面的是同一个方案,只是外围扩展功能及板子形状尺寸不同而已。 ...

有个问题,请教,像这种板子,或者说层数更多的板子对铺地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CV:
看见你这个板子,我有一股淡淡的忧伤

网友CW:
这么复杂,设置的规则岂不是要很多?

网友CX(2013-05-08):
引用 网友BP:
楼主viatuzi    小弟我也在学习画PCB板中,公司(好帮手)用的是PADS2007。
有劳楼主发一下 有关PADS画板的 ...

你还在好帮手不?

网友CY:
牛人,希望能交流一下多层板绘制的经验。

网友CY:
30小时,整个布局布线就结束了,很牛

网友CZ(2013-06-29):
LZ使用什么软件画的4层板?

网友DA:
引用 网友E:
BGA的球距是0.8吧,你两球之间过2条线,4mil线间距不够吧?

除非焊盘做的很小? ...

什么是球间距?请赐教!!

网友DB:
牛人是怎么练成的?

网友DC:
还能说什么呢?  爬过……

网友DD:
楼主  带我画板子吧

网友AZ:
DDR不用差分吗

网友DE:
饱饱眼福就算了,分析的话真要命。兄弟,我给自己推广下
我司是深圳专业从事PCB印制电路板工厂,主要生产2-6层板为主,月产量达1.2-1.5万平米,外贸出口约占30%;工厂实力雄厚,已获CQC、ROHS、UL等认证,应用于平板电脑、数码科技、通迅医疗,金融及家用电器等广泛领域,工艺能力及质量有保障,希望在这能结识各位朋友。

QQ:51903064  phone 18682200819  E-mail  luojianww123@163.com

网友DF:
看见这么多大神,心情澎湃啊。要努力了。

网友DG:
30小时,,效率很高的,,

网友DH:
电源层咋分割滴

网友DI:
比较楼主的两个板子,验证了一个观点:技术就是积累,只有不断的动手才有进步。
另外,楼主的ID是“我们是兔子”还是“过孔兔子”?

网友DJ:
大牛啊,我得学得到什么时候才能画出这么好的板子啊

网友DK:
厉害,楼主是在学画板子学了多久了

网友DL(2013-08-14):
干活干郁闷了。来二姨家看看大牛。。。

网友DM:
我也顶一下 希望我也能画成高速板

网友BP(2014-06-03):
引用 网友CX:
你还在好帮手不?

还在啊

网友DN:
牛人啊 帮你顶

网友DO:
速度很快啊

网友CX:
引用 网友BP:
还在啊

我们是同行

网友DP:
好强大的楼主,一直在画4层板,不过比着楼主的分析相去甚远,要学的还有好多

网友DQ:
布局和布线很漂亮!

网友DR:
板子画成这样没什么,很多都是拿别人的经验,不懂理论。问题是能像楼主分析就牛

网友DS:
受教了,最近正想学BGA出线,不胜感激!

网友DS:
引用 网友X:
真服你,我有个问题想请教,DC电源插头的椭圆焊盘孔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一直都不会更改,总是圆形的。谢谢帮 ...

双击进入焊盘属性对话框修改,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