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0-11-11):
柴油机发电机组里的起动电机(DC12V,4.2kW,不知道电机的起动电流多大),用2组120AH的镍镉碱性电池并联给其供电起动可行么,电池型号为10GNC120-(12),该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200A,持续2min(此数据由电池厂家提供的),问过电池厂家,回复是可以起动,有经验的帮忙看看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兄弟,你弄错了吧!
4.2KW????如是那样,启动电流应大于350A。不太可能。
你的电池能放出1200A的电流????那可是相当危险的东东了。

网友B:
光是看楼主的条件应该是符合的,可是要注意楼上兄弟的建议。

网友C:
启动电池本来就是为短时高倍率放电而设计的,10C的倍率不算高,没什么问题。

不过镍镉电池要注意其**效应,小容量的应用中提倡大放大充,即放光了才充,但要充慢,不能边放边充,不知道启动型是否也这样,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弄错,确实是这样的。
类似汽车打火,持续时间久几秒钟,但电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