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TTL转换器

楼主(2010-11-11):
大家好,我买了个232转TTL的转换器,这个转换器的供电电压为5v,而我的电路板电压为3.3v,在做串口通信时,串口给电路板发送信息时需要分压吗?还是直接连接就行了?

网友A:
你用PL2303芯片,有个端口输出电压是3.3V的

网友B:
2303就是3.3V的,内部有LDO

网友C:
接个二极管,一端5v,一端3.3v

网友D:
有两端相差1.7V的二极管吗?

网友D:
楼主可以直接连一连试一下。

网友E:
同意5楼的,

网友F:
好像有专门的转换电路,楼主可以再往上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