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蒙了 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2010-11-12):
本人刚注册的社区帐号 真的给不起分数
我是单片机菜鸟
请问AD/DA转换芯片PCF8591怎么使用呀
找了很多资料看 最后还是不会操作
我用的是普中科技的单片机开发箱 STC89C52
请各位高手指点
以下是开发箱带的例程

    /**********************************************************************************
*  标题:       ************* DA-AD试验*******************                         *
*                      *
*   1.通过本例程了解并掌握AD-DA转换芯片的基本原理和使用         *
*   2.了解掌握I2C总线接口的工作原理及一般编程方法。          *
*                        *
*    连接方法:JP10 (P0)与J12用跳线连接                   *
*                         *
* 通过改变学习板上的2个电位器对应的2段模拟输入,实现模拟输入,学员观察数码管的数字变化情况
* 通过改D[4]的值,实现模拟输出,学员观察学习板上DA处LED的亮度变化      *
*      *                  *
* 注意:I2C驱动程序只能在12T模式下工作   6T模式自己修改相应时序                   *                                                                                *
* 请学员认真消化本例程,懂得AD-DA 在C语言中的操作应用                          *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2C.H>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sbit     SCL=P2^0;       //I2C  时钟
sbit     SDA=P2^1;       //I2C  数据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else IO
sbit    LS138A=P2^2;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
void Start_I2c();
unsigned char RcvByte();
void Ack_I2c(bit );
void Stop_I2c();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 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 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

/*************************此部分为I2C总线的驱动程序*************************************/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unsigned long xdata  LedOut[8];
unsigned int  D[32];

main()
{  char i,j;
while(1)
{/********以下AD-DA处理*************/
   switch(AD_CHANNEL)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D[0]=IRcvByte(PCF8591)*2;  //ADC0 模数转换1  放大2倍显示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D[1]=IRcvByte(PCF8591)*2;  //ADC1  模数转换2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D[2]=IRcvByte(PCF8591)*2;  //ADC2 模数转换3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D[3]=IRcvByte(PCF8591)*2;  //ADC3   模数转换4
    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 D[4]/4); //DAC   数模转换
          break;
   }
       //D[4]=400;  //数字--->>模拟输出
     //D[4]=D[0];  //   把模拟输入 采样的信号 通过数模转换输出
   if(++AD_CHANNEL>4) AD_CHANNEL=0;
/********以下将AD的值送到LED数码管显示*************/

  LedOut[0]=Disp_Tab[D[1]%10000/1000];
     LedOut[1]=Disp_Tab[D[1]%1000/100];
     LedOut[2]=Disp_Tab[D[1]%100/10]|0x80;
     LedOut[3]=Disp_Tab[D[1]%10];

  LedOut[4]=Disp_Tab[D[0]%10000/1000];
     LedOut[5]=Disp_Tab[D[0]%1000/100];
     LedOut[6]=Disp_Tab[D[0]%100/10]|0x80;
     LedOut[7]=Disp_Tab[D[0]%10];

  for( i=0; i<8; i++)
  {  P0 = LedOut[i];

   switch(i)   //使用switch 语句控制138译码器  也可以是用查表的方式 学员可以试着自己修改
      {
   case 0: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3: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4: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5:LS138A=1;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6:LS138A=0; LS138B=1; LS138C=1; break;
   case 7:LS138A=1; LS138B=1; LS138C=1; break;

      }

      for (j = 0 ; j<90 ;j++) { ;}    //扫描间隔时间
   }
     P0 = 0;
}
}

网友A:
程序和资料都有了 剩下的需要你慢慢琢磨
再者 提问的时候需要要针对性 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网友B:
最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学,先学简单的,不要一上来就接触难的,那样会打击你的信心的、呵呵、

网友C:
单片机都会了
还搞不定一个数模转换IC?
LZ一定行的。。

楼主:
第一次发帖 呵呵
谢谢各位!

网友D:
我用过PCF8591,它是IIC接口,四路ADC/一路DAC,你只要懂的IIC协议,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