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隔离输出电源的一个想法,是否可行

楼主(2010-11-12):
如图,共有18路输出,每路输出DC12V,负载电流相同,都是20mA左右。
不知是否可行。请指教。

刚才的图有错误,重发了下。

网友A:
照理论可行,我们做过7路的,可以!12路的看到过(老外做的),也可以,只是拓扑有些差别,我们的是反激.不是PUSH-PULL

网友B:
可以,但电路有错误,两支MOS功率管漏极不能接到一起,要分别接到各变压器两端,而变压器中心抽头接12V。
另外,MOS关断靠2k电阻下拉,这样关断相当慢。可以考虑每支MOS管门极用一支小PNP三极管加速关断,也可以考虑用3525芯片代替494。

网友B:
实际上左边的控制和功率电路,有做在一个封装内的成品,但相当贵。

网友C:
可以参考TYW的开关电压的一本书,里面介绍了20多种拓扑结果,并且每种的优缺点和适用场合都有详细介绍,请参考该书,书名就是 开关电源设计,下载别望了谢T叔

楼主:
谢谢指点。“开关电源设计”在哪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