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CB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这样分割吗?

楼主(2010-11-12):
   画了一块板子,还是菜鸟,请问下我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中间用的0欧电阻跨接的,是这样分割吗?

网友A:
个人理解这样好像就可以了,我也是一直这么处理的!

网友B:
你这块板没必要双面覆铜。

网友C:
这样做应该可以了!

楼主:
谢谢啊各位的意见和指导

网友D:
审核通过!

网友E:
单点连接?磁珠分割?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分割呢?不是说要把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还有电源 要共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数字地和模拟地做了个分割,再在总的电源附近用0欧电阻接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效果如何,在做板子

网友G:
做分割有个好处,能比较接到一起和没接到一起的差别何在。
当然,A/D模拟地总得包括部分数字地,截然分开是没有的。

网友H(2011-04-09):
最好加个磁珠,模拟器件需要一个干净的地做参考,加个磁珠可以减少出现EMI问题,能防止高频噪声干扰模拟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