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新手做的电路

楼主(2010-11-12):
这几天做一个小电路,控制一定温度下,一定的主回路电流方向下启动自加热,由于对功耗要求较高0.5mA以下,普通电压比较器难以胜任,用了一款比较少见的CMOS运放器MCP6042,5元一个(贵死了~~朋友推荐的),板子尺寸又限制比较小,所以忽略不少原件,电容齐纳管都不要了,想请教各位大侠,直接这么做电路有没有击穿的危险,电池供电。

另外直接拿0.4*30,35um的铜皮做的电流采样电阻,不知道1A能不能吃得消

楼主:
奇怪了,看的人有,说的没有·~~~~

网友A:
你的铜皮应该不够1A的,一般每平方毫米能载10A到15A电流,你算一下就可以了,不够,差很多。电路没看出哪个是加热电阻,既然是电池供电,一般不容易击穿。

网友B:
1A用电阻采样。用铜皮的话,要么阻值太小采样不准,要么太大,发热厉害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其实我最纠结的就是这个铜皮,需要至少0.03欧姆的电阻,还不能太大,找不到现成的贴片电阻,只好用铜皮~~~

网友A:
可以用康铜丝绕,直径还可以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