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最上面那个引脚怎么接?

楼主(2010-11-12):
我买了个LM1117-3.3芯片,是TO-220封装的,固定输出3.3V,这个芯片除了输入、输出、GND外,在上面还有个金属片,这个金属片上还有个挖空的圆圈,这个金属片是做什么用的啊?芯片是直插的,这个金属片没管脚也没法往板子上焊啊 ,PROTEL自带有个TO-220的封装,这个自带的封装上还给这个金属片留了个焊盘呢,不知道这个金属片到底什么用,还需不需要往板子上焊?

网友A:
散热孔内部与2脚相联,依据你的功耗大小决定是否使用散热片

网友B:
这个金属片是散热用的,你说的那个孔就是用来上螺丝用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金属片跟Vout是导通的。至于你说的protel自带的封装库上to-220封装那样画我不知道意义何在,这个有待高手鉴定。我用的是自己做的封装,金属片是竖着的。一般只有sot-223是需要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C:
你也可以在板上露铜,让PCB给你的管子算热

网友D:
散热 搞个铜皮

网友E:
为了散热用,中间的孔是为了能和散热片用螺丝拧在一起,使得接触面大又紧贴在一起。封装采用直插的就行。

网友F:
散热片和输出相连的不是地,这和7805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