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前辈们应该都思考过的运放问题

楼主(2010-11-12):
请教坛里的各位前辈,小弟有一个关于运放的问题不解。
运放的正相输入Vp和反相输入端Vn是一个差分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当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有Vp=Vn,但不明白是差分放大器的两端输入应该互不影响的,为何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一端电压确定了,另一端就近似和他相等了,希望能得到给力的说法:)

网友A:
“为何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一端电压确定了,另一端就近似和他相等了”

这是“被相等”的....

设想一下,如果不等,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其输出将会给出一个“剧烈”的反映。而此“反映”经反馈通路将把输入点电位拉回。

网友A:
当然,如果运放的输出因受电源电压限制而不足以将输入拉回“虚短”时,将不得已进入到“饱和”状态。

楼主:
2# HWM HWM前辈的意思是,Vp和Vn所谓的被相等是由于负反馈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电路设计成Vp和Vn强制相等?

楼主:
3# HWM 受电源电压限制,是不是说电源电压低,而增益比较大,进入饱和区,运放就变成了比较器?

网友B:
你应该去学习下控制理论,不然怎么说都是表面

网友A:
to 4,5L:

所谓“被相等”或“被虚短”,是由于反馈所致。至于电路设计时是否将其“强制相等”,要看反馈过程是否能满足要求(包括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

进入饱和,是由于电源限制,使其开环增益“失真”,反馈过程失效所致。此时的运放只是“失灵”,而并未变成比较器。

网友C:
“被相等”
说得好。

汉语中没有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分,这就容易引起误会。

楼主:
理想运放的开环增益是无穷大,公司产品用到的运放开环增益才几千,学习了:)

网友D:
反馈导致相等的

还有我不明白为啥MAX485芯片的输入电压共模范围可以超出电源电压?
按照三极管那个差分输入电路应该不允许输入比VCC VEE大的电源啊

网友E:
反馈导致相等的

还有我不明白为啥MAX485芯片的输入电压共模范围可以超出电源电压?
按照三极管那个差分输入电路应该不允许输入比VCC VEE大的电源啊 ...
引用 网友D:

请查阅轨对轨运放输入级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使用特别设计的高共模运放输入端共模电压可以超过电源轨500V以上。

网友F:
“虚短”实际是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负反馈作用的结果

网友G:
有些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是有钳位的,不允许两个输入端的输入电压差太多,比如著名的NE5532,
假如一个输入端接地,另一个输入端接电源,那么运放会烧毁。
另外运放的很多参数都是在假设“虚短”的条件下的,
假如不符合“虚短”条件,那么运放的很多参数将严重不符合手册提供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