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电源输出端加LC滤波器的疑问

楼主(2010-11-12):
大家好,偶最近在阅读TI的关于DSP外围电路设计参考文档中,发现了一些疑问,因自己无法解决,希望大家能帮助:
  如图3. L2为铁氧体磁体(电气特性电感相似),REF3020为给AD基准供电的电源芯片
偶现在不明白的问题是:
     LC滤波器,如果没有合适的电阻配合,必然在某一频率上出现非常大的谐振峰值,
但在图3中:为什么还要在电源输出端加LC滤波器呢?假如电源输出端有一干扰频率满足LC谐振的话,那输出电压启不是更差?
      偶知识有限,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也发表下看法
电源端不是LC滤波电路。L2是磁珠,它的作用是吸收高频干扰,这个你可以上网查查磁珠的作用。
后级电容的功能是电源退偶,起到去纹波电压的功能。

网友B:
一个LC滤波能出现谐振?

网友C:
to LZ:

这确实是LC滤波电路。但那个谐振点则不必担忧,因为,1)其谐振频率点很高,此处不会出现足够功率的此频点激励,2)由于此处电感(扼流圈)对高频信号具有较大的损耗(由磁芯所致),因此即便有高频扰动也将会很快被衰减掉。

网友A:
顶4楼,说的比我专业

网友D:
接4楼,对楼主:
“必然在某一频率上出现非常大的谐振峰值”
那可不一定。
是否出现峰值,要看谐振回路的Q值(品质因数)。Q值高,才会出现峰值,Q值越高(回路损耗非常小),峰值越大。如果Q值相当低(回路损耗大)则不会出现峰值。详见电路分析等教材。
所以HWM说“此处电感(扼流圈)对高频信号具有较大的损耗(由磁芯所致)”,这种情况,即使有峰,也是很小的。
但若电感量较大且损耗不大(Q值高),楼主的担忧是存在的。此时必须在电路中采取一定措施来避免谐振峰值出现。

楼主:
感谢楼上3位的回答!
HWM:关于你说的其谐振频率点很高。
我在网上查了BLM21P这个芯片的资料,没有发现关于此芯片低频时的电感值,和对应低频的等效串联阻抗。
所以想问HWM,你是如何知道其谐波频率点很高的呢?

个人理解:因为低频时(1M以下),磁珠主要表现为电感量,我在仿真时发现,如果磁珠对应的低频等效电感值不同,也会产生低频段的谐振峰值。而且和等效的串联电阻也有很大的联系!

谢谢大家!

楼主:
感谢maychang的回答!

maychang,能否告知,如何知道某一型号磁珠的低频等效电感呢?

谢谢!

网友D:
8楼:
这个我可不知道。

网友C:
to 7L:

“你是如何知道其谐波频率点很高的呢?”

这个你可以查电感(或磁珠)的相关参数,然后结合此处的电容,得出一个大概的估算。理论上,此谐振频率不会低,因为感量很小。

磁珠的(针对某一频率)等效电阻会随频率增加而增加,这也是磁珠的功效所在。

网友E(2012-10-09):
对于高频信号走的是LC串联谐振回路,相当于陷波器

网友F:
MACHANG ,HWM的理论扎实程度是令人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