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11-12):
有个问题,我怎么知道LCD帧刷新完成?

楼主:
好像中颖没有给出一个口来。。。

网友A:
看了你这两个问题,觉得你还是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有相关的控制寄存器设置帧频,或者咨询中颖。

网友A:
IO功能的时序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定时间隔可以试试看效果

楼主:
的IO口功能需要一直保持那个状态吗?

网友A:
当然不需要了

网友A:
相对于需要相对长时间保持一种状态的情况,比如控制一个开关信号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换句话说就是允许间隔着变成COM口,否则还是不能采用这种复用方案的。

网友B:
对,LCD间隔着显示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