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单片机做电机控制比较好?

楼主(2010-11-12):
请教什么单片机做电机控制比较好?最近要做一控制步进电机(包含X/Y/Z轴)的项目。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说得这么泛,谁能回答你

网友B:
增加型的,像C8051F***

网友C:
如果是我,,就尝试下芯唐的m0

网友D:
步进的话 随便哪颗都可以,结合外围功能才好选

网友E(2011-02-19):
英飞凌的 XC系列 做电机驱动 还是很牛的

网友F: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关键还是性价比!

网友G:
LZ问得糊涂,后面的好几位答得也糊涂。

做简单的STEP MOTO驱动的话,基本上随便找个MCU都可以。

如果需要做细分驱动等的话,那就需要带AD,最后由乘法器、除法器,这样做一些运算可以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