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旋转编码器的进来指导下,这样做能减少误判吗?

楼主(2010-11-12):
旋转编码器中间脚还是接地,A相B相分别接单片机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

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

根据中断后,判断另一角是高还是低...不过精度不高,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手动编码器 很多出来的波形抖动还有就是 A B两相电压停止的时候不确定 有时为高有时为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指教...

网友B:
A相下降沿中断后如果B相为高电平则正转,否则反转。

网友C:
一般的手动旋转编码器内部是机械触点,有抖动的。用外中断估计比较麻烦。
我一般用定时查询,很少误码,除非编码器特别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定时器怎么查询? 能给个思路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时候高低应该没关系的吧...又不会触发中断...

网友C:
7楼,中断查询,比较上一次的状态,可以得到边沿信息。比如检测A相下降沿时B相的电平,就可以知道方向,而下降沿的个数就是步数。我一般按最高一秒5圈的速度来设计,所以一般查询速度是100us~1ms。查询可以方便的滤掉抖动。

网友D:
还是找带编码器接口的mcu吧

网友E:
5楼大侠说的办法可行 我以前就这么做的,能判断正反就不太怕抖动,因为正反记数可以抵消的,硬件上不用两个中断,A线中断时读B的状态就可以了,当然细微的抖动还是会造成误差的 话说我用的是2000脉冲/圈的,细微抖动太小,实际不可能。

网友B:
5楼大侠说的办法可行 我以前就这么做的,能判断正反就不太怕抖动,因为正反记数可以抵消的,硬件上不用两个中断,A线中断时读B的状态就可以了,当然细微的抖动还是会造成误差的 话说我用的是2000脉冲/圈的,细微抖动 ...
引用 网友E:

如果很担心抖动,可以在进入中断,可以连读A、B两相电平3次,如果3次值均不相等,则放弃本次计数,根据3中取2的原则确定A、B电平值,再判断A的电平是否为低(A相取下降沿中断触发),如果不为低,即为抖动错误进行放弃,如果为低,则根据B相电平值进行正反转计数判断。

网友B:
如果转动频率不是很高,其实用中断不如用查询,用定时查询方式能‘天然’的抑制很多干扰,再结合上一楼的方法,可以很有效的工作。

网友E:
很多细节叶大侠都讲明了,首先你先确认下你编码器是多少脉冲/转的,这个值越大,抖动误差越小,如果你的编码器是朝一个方向转很少正反切换转,那么抖动影响更小,如果你是想做360度定位,我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而不是旋转编码器。**中我那个2000脉冲的做的项目,误差很小,你不用太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侠,“正反记数可以抵消”是什么意思? 本人脑袋配置低了点..能..再解释解释?

网友F:
不需要中断,直接把a b 接2个普通io,最好用小于2ms的时基进行定时查询,然后看你用的飞梭的脉冲数,即360度有多少脉冲。 几乎是不会出现误码的。

网友A:
我写的也是定时器查询

网友A:
明天可以把代码贴上

网友G:
用不用中断也无所谓,
但是关键是 正负要相抵,而且不能丢脉冲。
这次的状态必须和上次的状态相关,
这样再怎么抖动也不会产生误差。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型号的编码器

网友I:
鼠标中混轮上的也是一种啊

网友J:
如果楼主怕精度不够,就用两相四倍频。

A上升沿、下降沿,B的上升沿,B的下降沿都记一次数。(每个沿的时候都要判断另一个信号电平来判断方向)

比你只用上升沿多一倍的分辨率。

网友K:
yewuyi 分析得 很好 很好理解  能行得通
我来总结一下:
1.可以检测其中一线 我们假设为A线 可以检测上升 或是下降沿中断 中断设置为最高优先级(占用最多不过10个指令周期 已经应用)  这里以上升沿为例
a.检测到A线上升沿触发了中断,那么再检测B线的电平为高(反转)或者为低(正转) 来判断是正还是反转 (以上图为例) 这样就可以在一个齿之间 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了,精度与齿数相同。
b.也有结构(每个齿不同)和编码器做得不够好的情况,比如:A线的上升沿 刚好又是B线的 上升沿或是下降沿 这样无论你怎么是检测B线 要么都为高,要么都为低.这种是要避免的情况(一般这样情况很少,可以改善编码器与编码盘见c)
c.编码器与编码盘 最佳的做法是 编码盘  编码盘齿间距==二个光电检测中心距离/3*2  或是/5*2 /7*2 。。。 刚好正交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且编码盘的凹凸齿距 相等
d.我看了老外的程序 并没有加滤波(用中断不好滤波,),当然加上更好(肪冲宽度远小于齿距的,放弃不计数,是干扰) 会多占几个时钟周期来滤波。
e.个人感觉用定时查询方式不是很理想,因为它只能检测电平。而电平有四种情况
正转    A        0        1        1        0
            B        0        0        1        1

反转   A        0        0        1        1
          B        0        1        1        0
这样占用CPU时间过多 定时查询的时候,会出现四种情况 还得判断出来。
附 300R/MIN  100齿  每个齿的时间是2ms 定时周期至少得高出这个5倍以上 <400us

网友A:
/*贴上代码*/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库函数*/
#include"SH79F166.H"
#include"RotaryEncoder.H"
#define KeyH P4                                                             /*按键扫描水平和垂直输入端口*/
#define KeyV P3
#define KeyVPin P3CR                                                        /*垂直输入输入输出*/
INT16U        KeyData=0;
INT8U  KeyTime=0;                                                           /*按键记时去抖*/
bit     RrR=1;
bit     LlL=1;
sbit    Rpin=P0^4;                                                         /*输入端口右*/
sbit    Lpin=P0^5;                                                         /*输入端口左*/

/**************************************************************************
**函数名:InitCpu
**函数功能:初始化单片机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InitRE(void)
{
    CLKCON=0x00;
    P4CR = 0X00;                                                            /*输入模式*/
    P4PCR |= 0X0F;                                                          /*P40-P41 输入模式开上拉*/
    P3CR |= 0X0F;                                                           /*输出模式*/
    P3&=~0X0F;                                                              /*P30-P34 输出模式至地*/
    T2CON|=0X00;
    T2MOD=0x00;                                                             /*定时器模式16位计速模式*/
    RCAP2H=(65536-T2IME)/256;                                               /*定时时间*/
    RCAP2L=(65536-T2IME)%256;
        ET2=1;                                                                  /*开定时器2中断*/
        EA=1;                                                                   /*开中断*/
    TR2=1;
}
/**************************************************************************
**函数名: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main(void)
{   INT8U i;
    InitRE();
    for(;;)
    {
        RSTSTAT=0X00;
        i=RotaryEncoder();
                if(i>0)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i=KeySan();
                if(i)
            {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
}
/**************************************************************************
**函数名:ISR_Timer2
**函数功能:定时器2中断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ISR_Timer2(void) interrupt 5
{
        INT16U        CoderCounter=10000;                                                                    /*编码器计*/
            static        INT8U         Codings_BiaoZi=0;
        TF2=0;                                                              /*清中断标志*/
                   if (1 == Codings_BiaoZi )                                                                /*有转动*/
                   {
                                     if((Rpin!=RrR))                                                    /*右转*/
                                     {
                                             CoderCounter++;
                                         Codings_BiaoZi=2;
                                         RrR=Rpin;
                                     }
                                     else
                                     {
                                              CoderCounter--;                                        /*左转*/
                                         Codings_BiaoZi=2;
                                         LlL=Lpin;
                                    }
                 }
                else if ( Codings_BiaoZi == 3)                                      /*第二个脉冲来波形转换完毕*/
                {
                        if((Lpin==LlL)&&(Rpin==RrR))                                                /*都为高才释放标志*/
                        {
                                Codings_BiaoZi=0;
                        }
                }
                else if ((Codings_BiaoZi == 0)||(Codings_BiaoZi == 2))
                   {
                         if((LlL != Lpin)||(RrR != Rpin))                                                /*A相和B相任何有一方高电平说明有转动*/
                        {
                                    if(Codings_BiaoZi == 0)Codings_BiaoZi=1;
                                    else
                                    {
                                        Codings_BiaoZi = 3;
                                        RrR=Rpin;
                                            LlL=Lpin;
                                    }
                        }
                   }

           if(CoderCounter!=10000)                                                                    /*读出定时器2的值*/
           {                if(CoderCounter>10000)
                           {
                               KeyData=CoderRight;                                         /*右转*/
                           }
                           else
                           {
                                KeyData=CoderLeft;                                         /*左转*/
                       }
                       CoderCounter=10000;
           }
   KeyTime++;
}
/**************************************************************************
**函数名:RotaryEncoder
**函数功能:旋转编码器扫描返回
**参数:    无
**返回:    左转CoderLeft 右转CoderRight  0 编码器没有转动
***************************************************************************/
INT8U RotaryEncoder(void)
{   INT8U i=0;
    if(KeyData>0)                                                           /*编码器有转动*/
    {
        i=KeyData;
         KeyData=0;
    }
        return i;
}

网友K:
楼上的程序  太复杂  不用抗干扰只用简单几条指令就可以
void INIT_IRQ(void)  //检测A双边沿触发中断
{

if (A=1)
{
    if (b=1)
     i++; //编码计数
   else
     i--;
}
else
{
     if (b=0)
     i++; //编码计数
   else
     i--;

}

}

网友B:
回复 楼主:

armmage的方法是有问题,主要是他没有做倍频检查,检测频率应该高于A相、B相频率值的4倍即能有效防止正反转产生的偏差。

如果A/B频率不高时,以A/B频率的4倍速定时查询A相电平值,如果检测到A相电平发生变化,则可按照类似我在12楼提到的方法进行正反转判断,具体看LZ顶楼的波形图即可明白该如何做了。

网友A:
我的程序好用的

网友:
还好,我遇到的都只考虑一个方向旋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定时器吗? 可以分享几句代码不?

楼主:
用不用中断也无所谓,
但是关键是 正负要相抵,而且不能丢脉冲。
这次的状态必须和上次的状态相关,
这样再怎么抖动也不会产生误差。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正负相抵,不知道什么意思? 程序怎么实现?

网友B:
没有倍频检测的话,正反转的情况下肯定会有丢脉冲现象,我以前在侃单片机版专门开过一个帖子讨论过,需要的人不放搜老帖子,一看就明白应该怎么做了,而且当时我好像还提供了PIC的示范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K:

问题是51没双边沿触发中断...

楼主:
没有倍频检测的话,正反转的情况下肯定会有丢脉冲现象,我以前在侃单片机版专门开过一个帖子讨论过,需要的人不放搜老帖子,一看就明白应该怎么做了,而且当时我好像还提供了PIC的示范代码。 ...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位大哥...看看..

网友C:
25楼,有的51有双边沿中断,比如STC的部分MCU

网友L:
我也在学习这个东西,我用中断,可以检测,但有时会误码,

楼主:
感谢LS几位兄弟耐心解答,尤其感谢yewuyi大哥,虽然我还是菜鸟,但第一次感到21IC社区确实是个好地方,让我有更大的学习动力,

我现在用定时2ms查询,如有旋转就记住这一次的状态..与下一次做比较,明天试试看,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还请前辈兄弟再指教..如果可以了,奉上代码,让后来人有个很好的参考!便于理解

网友L:
感谢LS几位兄弟耐心解答,尤其感谢yewuyi大哥,虽然我还是菜鸟,但第一次感到21IC社区确实是个好地方,让我有更大的学习动力,

我现在用定时2ms查询,如有旋转就记住这一次的状态..与下一次做比较,明天试试看,不 ...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可以,我试过,但高速转动时会误码,所以,小弟还是认为中断好一点,快速转与慢速转都可以产生中断

楼主:
这个方法也可以,我试过,但高速转动时会误码,所以,小弟还是认为中断好一点,快速转与慢速转都可以产生中断
引用 网友L:

还好..基本不会误码,奉上代码..

bAdd = 0;
bSub = 0;
   if (bVRA != P12)
    {
    bVRA = P12;
    bAdd = 1;
   }
   if (bVRB != P13)
     {
        bVRB = P13;
        bSub = 1;
     }
    if ((bAdd) &&(bVRA==0)&& (P12 ^ P13))
     temp++;
   if ((bSub) &&(bVRB==0)&& (P12 ^ P13))
      temp--;
   EA=1;

其中bvra  和bvrb是状态值,BADD右转,BSUB为左转,本人用过可以..再次感谢大家热心回复,那个感动..

网友M(2014-08-12):
引用 网友K:
yewuyi 分析得 很好 很好理解  能行得通
我来总结一下:
1.可以检测其中一线 我们假设为A线 可以检测上升  ...

如果只检测一根线,双沿中断,然后读取电平做比较判断正反转,还加了2ms滤波,快速旋转还是会误判断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如果只检测一根线,双沿中断,然后读取电平做比较判断正反转,还加了2ms滤波,快速旋转还是会误判断 ...

速度快了 就要用CPU自带的编码器了

网友N(2015-01-13):
我用定时器和边缘触发中断,软件计数都存在较大误差:(

网友O(2018-06-21):
引用 楼主:
感谢LS几位兄弟耐心解答,尤其感谢yewuyi大哥,虽然我还是菜鸟,但第一次感到21IC社区确实是个好地方,让我 ...

还有没有在线啊?你的定时查询的程序能否分享一下啊??276389126@qq.com感谢感谢

网友P:
你好 ALPS  一级代理。QQ394729868

网友Q(2021-08-06):
旋转编码器,很感兴趣,留意这个贴,差不多快2年了。
     最近弄到了一个编码器样品,尝试编了一个程序。程序功能是这样:若发生正转,就亮一下正转指示灯,若发生反转,就亮一下反转指示灯,若停着不转,灯都熄灭。
   首先,用示波器,看一下:这正转/反转,A相和B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波形。
     算是看出了名堂,原来手头这款旋转编码器,发生正转时,A相始终比B相早发生跳变,到高电平。即使旋得非常快,A相也比 B相早3ms -5ms,跳到高电平。
                                                                          发生反转时,B相始终比A相早发生跳变,到高电平。即使旋得非常快,B相也比 A相早3ms -5ms,跳到高电平。

     程序框架按这样设计:做一个时间轮片函数,每隔1.5ms, 在主函数里启动编码器的扫描函数。同时,还设置了A相和B相电平【过去】与【当前】的状态变量。至于如何判断是正转或反转。是用了这么一段的代码:

/*****************************************************
函数功能:编码器扫描函数
***************************************************/
void Encoder_scan(void)
{
if(Encoder_enable)  //若扫描编码器使能
{
   A_Currentstate=Encoder_A;//扫描并获取当前A相电平,
   B_Currentstate=Encoder_B;
   if(A_Currentstate!=A_Laststate)
    {
     if((B_Currentstate==0)&&(A_Currentstate==1)) //A相发生跳变,且B相滞后,仍是0电平,为正转
       {
       Turn_Valve=0x01;  //扫描后标记为顺时针
        }
    }

   else if(B_Currentstate!=B_Laststate)
    {
     if((A_Currentstate==0)&&(B_Currentstate==1)) //B相发生跳变,且A相滞后,仍是0电平,为反转
       {
       Turn_Valve=0x00;  //扫描后标记为逆时针
        }
    }

      else if((A_Currentstate==A_Laststate)&&(B_Currentstate==B_Laststate)) //扫描到未发生转动
    {
    Turn_Valve=0x02;   //扫描后标记为静止
    }

}
    A_Laststate=A_Currentstate;
    B_Laststate=B_Currentstate;
     Encoder_enable=0; //释放使能,等待下一次扫描
}
     调试后,发现能快速判断正转/反转,不会有异常。转快转慢,也可以

网友R:
用状态机判断正反转的完整过程,这样不会产生错误

网友S:
这种类似机械按键,存在抖动情况。还定时轮训的方式比较好。我发一下我的代码,你参考一下(这个代码有一个bug还没排除,就是上电后会触发一次),里面有原理图和接线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