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教下2.4G无线问题

楼主(2010-11-12):
二姨,不知道世面上那些2.4G的无线鼠标啊键盘啥的电脑端的接收的那个模块是不是特殊的免驱啥的,我想用那个来做自己的产品,自己做软件来使用那个,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还是需要自己做接收模块啊

网友A:
不合适,因为你不知道无线部份的协议,去买无线模块自己做反而更简单,用USB-串口桥片转一下就行。

楼主(2011-04-29):
谢谢春阳大侠  久仰久仰

网友:
肯定不行,接收器的无线模块是和鼠标的无线模块成对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