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2:谁说电路板不可以水洗?

楼主(2010-11-12):
上个月亲戚拿了一个很烂的计算机来维修。打开一看,里面的灰尘起码有半斤
我把它拆开来一个个部件除尘。包括电源、风扇、电缆、主板等

电缆拆下来绝对是可以水洗的。这个毫无问题
电源没敢水洗,只是水洗了一下外壳。电路板是用刷子处理的。之所以不水洗,是因为里面的高压变压器对绝缘要求比较高,所以不水洗。

主板拿出来后,拆掉所有可以拆除的东西,如电缆、cpu、memory等,可以直接拿到自来水下冲洗,用刷子刷干净。就像你洗运动鞋一样。只是不要用肥皂。因为那上面只是灰尘没有油污。

之后再通风的地方晾干三天,三天时间可以彻底晾干。

之后就可以组装了。电路板超级干净。

网友A:
大道牛!

不过俺希望你过一年,再将这块主板拆下来看一看,是否有腐蚀现象。

网友B:
呵呵 老许正解哦!一般侵过水的电路板都要用无水酒精侵泡几次把电路板和元件内的水去除!防止元件和电路板腐蚀失效!

网友C:
奇兵 == 奇在高峰上的兵

年纪轻轻懂的真不少,赞一个!

由于一般的自来水中都加了净化剂,含亚氧化氯离子,是强氧化剂,尽管晾干三天,但不能彻底去除该亚氧化氯离子,反而沉积在电路板上,浓度更高更浓,时间放短没反应出来,时间一放久,就给你颜色看啦。。。。

网友C:
还有,现在的环境污染很历害,老天落下来的雨水可不是天然蒸流水,而是酸性水,被雨水淋过的电路板,晾干是没有用的,时间一放久,就给你颜色看啦。。。。

所以一定要用奇兵的方法,用无水酒精多浸泡几次,把电路板和元件内的水和杂物去除!防止元件和电路板腐蚀失效!

楼主:
数字电路水洗问题是不大的。因为他的信号幅度大。微量的电解质没什么影响。
其实灰尘也是会导致短路的。

君不见intel的工厂都是防尘的吗?

所以啊,就当是灰尘吧。
而且晾干了,我觉得很好。。。。。。。。。。。。。。。。。。。。。

网友D:
对于模拟电路,射频及无线电路,特别是分布参数要求比较高的设计里,水洗对性能肯定是有影响的。

功率电路水洗后,刚开始可能没问题,过一段就会出问题的。

-------------------------------------------------------------------------------------------
www.robot360.cn中国机器人网

网友E:
别的电路板没洗过,只洗过电视电路板,空调的电路板,在自来水龙头下冲,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就可以了,我们这里的自来水是地下水,可以直接喝的。

网友C:
...
我们这里的自来水是地下水,可以直接喝的。
引用 网友E:

LS生活在世外桃园,在天朝,还有能直接喝的自来水。

肯定是个没有污染的世外桃园,LS介绍一下,俺想去旅游休假~~~

网友B:
呵呵 123jj有时间来我老家来我们这的地下水也可以直接喝的!我管饭!

网友C:
现在去太冷了,在下雪 :L

网友F:
水沟的水也能直接喝,你敢喝吗

网友G:
见过被洗衣粉水泡的mp3板子 对碱性溶液有了全新的认识

网友E:
我们这里的地下水还没受到污染,当然再过几年就不好说了,内地一些重污染企业都搬迁到我们这里了。我们这里的地下水是所谓的化石水,除了硬度高点之外没有化学污染的,暂时。在山区里还有小溪水也是能喝的,绝对天然,欢迎123JJ到我们这里来玩,我请你吃烤全羊。新疆石河子,戈壁明珠,也是新疆仅有的几个以汉族为主的城市。

网友C:
新疆是个好地方,可惜俺只去过乌鲁木齐,当时坐火车,从上海到乌鲁木齐,开了四天五夜,腿都坐的又粗又肿,那时候飞机坐不起,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卧铺票,是超级紧张的车票,没有铁的关系根本搞不到。
记得小时候,俺最喜欢看的影片是《冰山上的来客》。

新疆这段时间比较乱,但以汉族为主的城市,应该比较稳定。俺心动,明天开春后,争取到石河子,戈壁明珠等地去转一圈,哈哈。

网友C:
著名诗人艾青这样写到:"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是血汗凝成……"他所描述的就是共和国军垦第一城----新疆石河子 戈壁明珠。

楼主:
估计北京的自来水不能洗,那是我见过的最烂的自来水
在北京需要用纯净水来洗了

俺们再南方,水才是真正的水

网友H:
我就在北京,已经用自来水洗过两个PC电源了,没问题的。不过喝起来确实不咋的。

网友I:
前些日子刚洗了主板,当时是显卡死活不工作,换了新的也不行

网友I:
就普通自来水洗的,还用了牙刷刷了一下。这电脑都用了7年多了,坏了说明该换

网友J:
LZ别高兴太早。。。           自来水还是不够纯净,如果不能马上用吹风机烘干,恐怕寿命不会长。。。

网友E:
开春来没意思,要9月底来才好,蟠桃,葡萄,西瓜都可以吃到。

网友C:
呵呵!

谢谢十年,争取明年9月底来过国庆。

网友K:
LZ,你过几天拆开来看吧,里面肯定会有一层白色的东西

楼主:
LZ别高兴太早。。。           自来水还是不够纯净,如果不能马上用吹风机烘干,恐怕寿命不会长。。。
引用 网友J:

都烂电脑了。还要那么长寿命做什么。能够再用5年就谢天谢地了。
灰尘一样不纯净啊。还不如自来水呐

楼主:
LZ,你过几天拆开来看吧,里面肯定会有一层白色的东西
引用 网友K:

绝对没有。不要拿理论来套实际。实际上洗完了就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