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设计] 谁说电路板不可以水洗?

楼主(2010-11-12):
经验分享2:谁说电路板不可以水洗?
上个月亲戚拿了一个很烂的计算机来维修。打开一看,里面的灰尘起码有半斤
我把它拆开来一个个部件除尘。包括电源、风扇、电缆、主板等

电缆拆下来绝对是可以水洗的。这个毫无问题
电源没敢水洗,只是水洗了一下外壳。电路板是用刷子处理的。之所以不水洗,是因为里面的高压变压器对绝缘要求比较高,所以不水洗。

主板拿出来后,拆掉所有可以拆除的东西,如电缆、cpu、memory等,可以直接拿到自来水下冲洗,用刷子刷干净。就像你洗运动鞋一样。只是不要用肥皂。因为那上面只是灰尘没有油污。

之后再通风的地方晾干三天,三天时间可以彻底晾干。

之后就可以组装了。电路板超级干净。

网友A(2011-03-06):
这个要分情况

网友B(2011-04-07):
:Q 晒干了还好,自来水没什么腐蚀性。
  灌电可乐就悲催了

网友C:
吹风机温和的烘干?

网友D(2011-08-04):
好像没人说过电路板不可以水洗吧,板厂在测试包装之前都要水洗的。。

网友E:
电源我都给水洗了。 晾干就行了。。 时间长点。

网友F: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水洗,水洗之有腐蚀,特别是自来水,就算不腐蚀,也会加快氧化,用酒精考铺

网友G(2011-09-19):
如主板做过三防是水洗是没有问题的。
正常水洗后只要不开电,晾干后再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未开前有可能加快某些地方的氧化,对于旧板,最好用吸尘器吸过后用酒精洗。
我们以前好象用酒精与氟利昂混和液的。
说句题外话,还有一种水洗焊锡膏,焊完后无需用请酒精清洗,可以直接用水清洗。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2012-10-30):
有铁的怎么办,现在都节省成本,以前铜的,现在都用铜包钢了,很容易生锈的!

网友J(2013-03-10):
我原来做维修的,主要修开关电源、51主板、lpc2220主板。主要原因是环境比较适合小强的生存,于是板子上全是那些脏东西(小强拉的粑粑。。。)造成短路。拆下来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清洗,一个塑料大水桶放满自来水,各种板子扔进去,第二天上班放些洗衣服再泡一会(不然洗不掉)然后拿出来在水龙头下面冲一下,稍微用些酒精洗一下,最后拿电吹风(吹头发的)吹干,OK。这才转入正式的维修检测过程。
这个方法用了几年一直挺好。
主要是最后要用酒精清洗,把自来水残留的杂质洗掉。然后是快速干燥。

够牛啊,用洗衣粉洗

网友K:
楼上的够强大!:lol

网友L(2013-11-19):
无源的当然可以了。但是最好还是别这么做!一瓶洗板水也才二三十元,计算机坏了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