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STM32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0-11-12):
我用STM32做了一个光源控制器,下面有个驱动板。用STM32引脚中的PD8,9,10接1K电阻直接驱动一个指示用LED,一切正常。但是当我把手指放置在芯片上方时(无需接触)灯马上就灭了,但是其他一切正常。请教下香主,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难道是STM32抗静电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没有量化的指标和其它的参照测试,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怀疑什么原因,就试图去证明它,证明不了就试图去排除它。比如,你怀疑是静电,那么你可以想办法解决静电的问题,例如先进行人体放电或带防静电手环后再做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上握有金属去接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静电的原因引起的,但是芯片抗静电会这么差吗?

网友A:
“手上握有金属去接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似乎这个方法不能证明是静电的问题,你还是试试我的建议:先进行人体放电或带防静电手环后再做测试。

网友B:
用仿真器设置断点试试,在没有关中断下,可能是IO口复用功能作怪。
可以把所有IO设成输出或上拉。

网友C:
有种可能,管脚初始化不对,手上静电对他有影响,芯片没问题,这种情况我发现过
芯片的抗静电能力应该可以,我很多次忘记关都是单片机工作状态上烙铁,还没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 配置模式指示LE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初始化管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见到你了啊,飞船。能否再说详细点呢?

网友D:
香主的方法可行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是怎么也没找到原因,后来又消失了。就没再管以为是偶然。
香主的方法很严谨,以后遇到问题不会轻易放过了,要好好研究。
只有治学严谨才能提高水平。

网友F: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怀疑什么原因,就试图去证明它,证明不了就试图去排除它。”香主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网友G:
带静电手套试试,先把静电的因素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