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为什么在进入STOP前要加一个NOP指令?

楼主(2010-11-12):
(无正文)

网友A:
延时的作用?

网友B:
应该只是一个时间等待

网友C:
应该是个起缓冲类的作用!

网友D:
中颖单片机一个NOP指令就是一微秒,一般很短的时间间隔,可以用NOP

网友B:
延时较长,就要用延时函数了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都不是点子上,有NOP会造成延时效果,但楼主问为什么要NOP的原因。

个人觉得,是内部锁存器在一些指令后,需要时钟来移位所存。如果在这些指令执行后,立即STOP,可能造成数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如有些51的IO输出所存有两个时钟的延迟。如果细节够清楚,应该不是所有地方都要在STOP前使用NOP。

网友F:
为什么要加NOP?应该不需要的

网友G:
流水线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