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音频滤波器?

楼主(2010-11-12):
要求:输入MP3文件,抽取其中的3K~300hz的频率段。
重新生成一个音频流。要求没用的频率至少衰减40db'以上。通带响应平坦。怎么做?

大家教我一下。我知道用数字滤波器应该可以做到。大家说用什么软件?

网友A:
这个只能用数字算法,在解压回放时处理而非在音频通道上利用滤波器,解压时抛弃转折频率以上的频谱即可,具体参考一下MP3软解压算法。

网友B:
看你用来干什么了。
如果只是想处理一些mp3文件,可以用 cooledit, audacity 之类的软件进行滤波;
如果是想自己做算法, 可以在 matlab 上编写简单的程序来验证,可以考虑使用窗口滤波器 (sinc filter), 效果好。
如果是想在嵌入式cpu中运行, 那么建议使用butterworth, chebyshev等高阶的 IIR 滤波器更好。

网友C:
可不可以先把MP3先处理了然后输入采样呢??

这样滤波后的声音怪难听的

网友D:
不用那麻烦吧,好象MP3数据还是频域的,直接把不要的数据给砍了,再转换成时域就成了。

网友A:
就是楼上这个意思,做一下预处理,超出频谱的数据全部放弃即可,改改解压算法即可实现,此法适于嵌入到产品中。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是修音软件。。。

网友F:
www.wylbq.com有音频滤波器有成品

网友A:
用修音软件需要对文件进行预处理,直接在算法上改,所有文件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