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电位的理解

楼主(2010-11-12):
两个线圈互相屏蔽,书上说C3可以把L1回路的电压耦合到L2回路。
我的理解:大地是0电位(可以吸收任何电荷),电容的一端接地了,另一端就不会再感应出电压了。
请前辈纠正

网友A:
“书上说C3可以把L1回路的电压耦合到L2回路”
哪本书?

楼主:
高频电子线路书上在讲电容耦合相位鉴频器时提到的,原图是:

网友A:
原图没有错,你错了。

网友B:
但这个问题还是提得好。

网友C:
并不是通过C来耦合的.

网友D:
呵呵,大地,GND ,地的概念

网友E:
高频信号到地的阻抗可能会比C3的阻抗还要大,所以电压信号就有可能通过C3耦合过去。大地是可能吸收任何电荷,可也要考虑阻抗,别忘记了地线电感,所以高频时会有很大阻抗。信号是沿着电抗最小的路径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