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PCB走线的最高频率啊?

楼主(2010-11-12):
粗略计算,不考虑阻抗,干扰这些因素的前提下。已知导线长度L,求最高频率。
是不是c / L?

网友A:
连阻抗都不管了,计算频率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B:
理想(或无损)传输线(TEM模)是无色散的。原则上,只要电磁波的波长大于线的两倍间隔(由PCB的厚度决定),就能保证传输的是纯TEM波。

有损(或不能近似)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导线和介质的损耗参数。

网友C:
网上好像有小软件,自己找下

网友D:
这个还没有玩过,有时间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