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判断频率

楼主(2010-11-12):
设有一方波信号输入
用51实现判断其f为多少?
有何种方法实现?

网友A:
脉冲计数啊

网友B:
要么用定时器脉冲数测量其周期,要么用定时器产生单位时间对输入脉冲计数。
前者适用于信号频率较低情况,后者适用于信号频率较高情况。

楼主:
上述方法是否适用于被测频率未知的情况?
也就是说
怎么判断其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B:
4楼:
各种单片机不完全一样。
对51单片机而言,可以用INT引脚产生中断,引脚产生的外部中断仅下降沿有效。两次中断之间当然就是一个周期。

网友C:
是固定频率吗?几个周期的平均值,再求倒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