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芯片名字看出此芯片的功能

楼主(2010-11-12):
(无正文)

网友A:
SN开头的是TI的。去www.ti.com.cn可以查到。
74表示商用级别,温度范围比54军用的窄。
LVC表示电平符合LVTTL规格,CMOS工艺。
125没什么意思。
合起来表示一个三态输出的四路总线缓冲器。

网友B:
74系列芯片是很通用的逻辑器件,TI ,ST ,NXP ,NEC 等公司都有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