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2103 i2c如何发出重复开始I2C信号???

楼主(2010-11-12):
如图,I2C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如何发出重复开始信号????

网友A:
网上例程有很多啊,可以参考下51的怎么写

楼主:
谁给个LPC2103的代码吧!
如果不STOP下,发现都没有反应啊,重复开始发不出来呀!
RepStart信号怎么给出来呢????????????

楼主:
#define STA (1<<5)
#define I2CEN (1<<6)
#define STO (1<<4)
#define SI (1<<3)
#define AA (1<<2)

void i2cStart(void)
{
        I2C0CONSET=STA;

        do{}
                while(I2C0STAT!=0x08);//等待完成

        I2C0CONCLR=STA;
}

这个是 正常开始的代码??
重复开始的怎么写呢???????
我知知道状态时 0x10, 但是吧08换成10又没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