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 i2c如何发出重复开始I2C信号???

楼主(2010-11-12):
如图,I2C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如何发出重复开始信号????

网友A:
ZLG 的书有认真看过么? 没有? 认真看完再说

楼主:
看不懂!
看懂了我需要问吗?
给个代码吧??????????谢谢了

网友B:
回答这个问题,你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时候需要发送重复起始条件。我的理解是:在读I2c时,首先发送从器件地址+W 和从器件内部子地址以后 需要发送重复起始条件,然后再发送从器件地址+R。所以周立功的I2c软件包中中断程序发送重复起始条件就是在上述条件下编写的。你可以按照这种思路再看一下那个软件包,我也是初学者,还望高手指正

楼主:
没有找到。ZLG的读取24C02的根本就没有用到重复发起开始信号。

谁给个代码?
谢谢了

楼主:
#define STA (1<<5)
#define I2CEN (1<<6)
#define STO (1<<4)
#define SI (1<<3)
#define AA (1<<2)

void i2cStart(void)
{
        I2C0CONSET=STA;

        do{}
                while(I2C0STAT!=0x08);//等待完成

        I2C0CONCLR=STA;
}

这个是 正常开始的代码??
重复开始的怎么写呢???????

我知知道状态时 0x10, 但是吧08换成10又没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