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 i2c如何发出重复开始I2C信号???

楼主(2010-11-12):
lpc2103 i2c如何发出重复开始I2C信号???

在不要停止I2C总线的情况下

网友A:
不需要。
搜索i2c hotpower

网友B:
不置位stop位就可以重复一直发

楼主:
我不置位的话,好像都没有反应,一定要STOP后才有反应。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能给个代码吗?

网友C:
应该有自带的例程吧

楼主:
有我就不用在这里发帖问大家啦,哪位大哥给个代码吧?

楼主:
#define STA (1<<5)
#define I2CEN (1<<6)
#define STO (1<<4)
#define SI (1<<3)
#define AA (1<<2)

void i2cStart(void)
{
        I2C0CONSET=STA;

        do{}
                while(I2C0STAT!=0x08);//等待完成

        I2C0CONCLR=STA;
}

这个是 正常开始的代码??
重复开始的怎么写呢???????

我知知道状态时 0x10, 但是吧08换成10又没有用呀???

网友A:
俺在213x和11xx都有i2c的例程的,自己找,直接用即可

楼主:
编译失败!!!
hotpower  能不能给我发份?
ssld520@163.com

网友A:
俺用的是c++,你必须自己移植到c

首先要搞明白为什么要重复位。

楼主:
芯片这样要求啊,你看上面的就知道了

网友A:
晕,俺肯定知道了。
俺看你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D(2013-01-10):
个人觉得不行吧,要是这样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