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接发器

楼主(2010-11-12):
已完成差不多了,多谢各位!

网友A:
接收器不算是功率元件,所以绝不应该发热,反倒是发送器需要一定的功率。
至于说接收器功率越来越小,无法理解,不知道你怎么测量和判断接收器功率的,也不知道你的接收器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你看错了哦,我的是接发器,就是用来接头发的,利用超声波来实现!

网友A:
倒塌,竟然写的是接发器。

收发器多好。

网友B:
说明楼主系统中的发射电路参数漂移,频率或波形不对了,如此才会导致换能器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