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与非门CD4012遇到了困扰

楼主(2010-11-12):
我现在用与非门CD4012作为一个故障信号输出,如图所示,引脚所接的都是高电平信号!现在想检测一个输出电压,如果检测到的电压信号比给定的电压信号大,则393输出低电平,然后4012输出一个高电平来驱动下面的9013贴片三极管!

这个电路我现在正在调试,但是发现问题:
1.393输出低电平时,4012确实输出了高电平,但是幅值只有6V,为什么呢?应该是15V吧?

2.4012的驱动能力可以开通这种9013贴片三极管么?谢谢了

网友A:
图中有若干电阻未标注数值,不容易判断。
估计是CD4012负载太重导致。CD4012这类CMOS芯片只能输出很小的电流(内阻相当大)。R19在此无多大意义。
是否能够驱动9013,看你需要9013输出多大电流。
这些基本的电路计算(只用到了欧姆定律)是必须熟练掌握的。

楼主:
R20我现在用的2K

真的是版主所说,估计是这个SOT-23封装的9013要的Ib值太大了!4012驱动不了!

这个三极管的C极接的是移相控制芯片3895的SS端,我想通过这个来开通三极管,从而拉低SS端电压,关断PWM,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以不?但是现在发现关不了

网友A:
“估计是这个SOT-23封装的9013要的Ib值太大了!4012驱动不了”
恐怕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B:
1.输出高电平6V就6V,没什么大不了的;
2.4012的驱动能力当然可以开通这种9013贴片三极管

R20用2K小了点,建议10k;这个和“9013要的Ib值太大了”没关系,不要因果倒置。

楼主:
斑竹觉得是那里出问题了 ?这个电路的不妥之处在哪里?

4# maychang

网友A:
我不是版主。

“这个三极管的C极接的是移相控制芯片3895的SS端,我想通过这个来开通三极管,从而拉低SS端电压,关断PWM”
应该可以。我没有查3895的SS端需要什么条件,但一般来说需要的电流很小,9013肯定可以供应这么大电流,没有问题。至于9013基极电流就更小,4012给出这样大小的电流也不成问题。
3895关不掉,恐怕另有原因。如果SS是高阻输入没有上拉下拉,那么9013必须有上拉电阻(负载)。

楼主:
谢谢了!因为电路要改板,所以可能会放弃这种控制PWM关断的方式,不过故障信号发生还是用这个电路。改进的想法是将故障信号送给MCU,然后由MCU发出一个5V的电平来关断开通这个9013。MCU应该是肯定可以的了。 不过我今天用这个来检测输出电压,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我首先将V5去掉,因为我目的是得到一个4012输出来的高电平故障信号,所以这个二极管V5我先去掉,不管它。我电源输出54V,然后我设置70V作为过保护动作点,经过R77 R81分压我将70V设置的保护点电压为3.86V(因为考虑到检测到的电压Vdetect要送到MCU,所以主输出电压分压后的Vdetect不能超过5V)。但是我在通过给定将电源输出电压开始慢慢调高时,接近65V的时候,Vdetect已经接近了3.86V这个阀值电压,393比较器开始有动作,出现锯齿状的波形,原来是一条平稳的直线的。逐渐增大输出电压,Vdetect也越来越大,393比较器的输出波形波动得越厉害,乃至在输出70V的时候,跌到了0V。但是就在393在检测到输出电压为65V开始动作的时候,4012也开始动作了,正常时一直输出为低电平的,慢慢地出现了毛刺尖峰,然后也出现了锯齿波,最终输出6V的恒定故障信号电平。 我疑惑的是:393和4012这种逻辑器件,我一直以为输出要么只有高,要么低,但是现在看来,怎么也会发生这种貌似的“过渡”状态?这算不算正常的?那这样的话这个4012输出来的故障电平送到我的MCU做处理,MCU怎么样才能认为它是高电平?因为在输出65V时,4012就有毛刺了,用万用表测试,大概为0.5V;输出67V时,开始有锯齿波,万用表测试为1.2V;到70V时,就是最大值6V了。这样的话问题来了,我的MCU认为那一个电平才是高电平呢?65V时就有0.5V的平均值了,难道这个时候就判断是故障信号?怎么办呢?请大家指点!谢谢

下面贴的是393在检测到输出电压为67V时的“过渡”状态:大家说说看,这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从楼主所叙述的现像和波形看,控制环路发生了振荡。

“393和4012这种逻辑器件,我一直以为输出要么只有高,要么低”
不是这样的。这两种器件均不是“输出要么只有高,要么低”,而是有一个很狭窄的线性区间。你的振荡,就发生在这个线性区间。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今天换了一块TI公司的4012芯片,原先是用ST的,不知道是不是在电子市场买到的水货。
现在用TI的,也是+15V供电,为什么其输出高电平是4.9V呢?我试过好多次了,都是这样!故障高电平应该至少要13.5V吧

网友C:
被负载拉低了。

楼主:
去掉了V5这个二极管的,也就是4012的1脚和13脚输出是悬空的,我当时挂了一个探头测试,会不会是探头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