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整流管选择

楼主(2010-11-12):
(无正文)

网友A:
D1在这里不是整流管。
该处二极管受到的最大反向电压即为输入电压,1N5819耐压标称为40V,是否可以用,自己考虑。

楼主:
谢谢,写错了,是续流二极管, 找了一款SK310B应该够用.

网友B:
现在电流比较高,流行同步的

网友C:
此处最好使用100v耐压以上的肖特基管子,至于电流你自己根据输出需要来定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续流二极管.可用大于输出电流的1.5倍.
电压根据输入电压情况.增加20V或者1.3倍以上就OK了.

楼主(2010-12-13):
谢谢!用了SK310B非常好

网友C:
解决问题后记得结贴,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E:
为啥人们经常都是问2576,2596的电源呢?这个电源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产物了,怎么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用呢?

网友A:
9楼:
用着挺好,为什么要换?
7805这类线性芯片更老,现在仍然用得很多。

网友F:
便宜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