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12):
最好还是问点具体点的

过程:接受红外编码,依据编码协议解码

网友B:
楼主是想问是如何编码,如何解码的吗

网友C:
楼主问具体点吧

网友D:
红外解码就是用单片机去测量收到的信号脉冲宽度,以识别出0、1

网友E:
楼主是要做什么项目,什么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