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故障

楼主(2010-11-12):
变压器空载测量是好的,但是带上负载电路后,一路输出减小到三分之一。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改善呢?会不会是负载电路中有短路现象,但是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有检查出来~~~

网友A:
没法改善。
仔细看看变压器容量和负载电流,别“但是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有检查出来~~~”。

网友B:
应该是输出功率与负载功率不匹配造成,你可以增加线圈线径来解决。

楼主:
向大家交待一下,有个片子焊反了~~~~
检查思路总是首先看看供电部分正常不,每次侧都不正常,就没有进一步往后级电路怀疑,出了这么大的差错,真是不该~~~~以后引以为戒,负载对供电部分也会造成影响的,多方位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