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11-12):
我刚开始研究单片机。不懂之处请包涵,令还没有研究明白如何加图。
我是按照网上都说好使得那个图焊的板子。但是出现问题了。
不摸L298散热片电机不动,5V电机还可以,12V电机走的蜗牛一样。
输入12V电压才能带动5V的小电机,测了一下电机端的电压才4点几V。

我研究了很久看到有人说RS必须有,我没有找到0.5欧姆电阻自己加了一个1欧姆的。

请问这个RS 是如何算出来的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看到。

网友A:
输入什么控制信号? 上个图呀
用两个1欧的电阻并起来用,不就是0.5欧了吗

楼主:
我用了5个2欧姆并起来一测,你才怎么的,才是1欧姆。

刚才加了电压,从12V升级到24V结果L298直接爆炸,吓死我了,差点没炸到我。
就是这个图只不过我1,15接地的地方有一个RS电阻这里是安照官方文档处理的。

楼主:
哦,还有我8脚接的是新片电源的接地端。没有和1,15一起接地。只用了一个电机。

网友A:
直接输入电平控制?没用PWM吧。D1~D8不会是用普通的1N4007这类吧

空载爆芯片比较少见,没加限流的一般过流才会

楼主:
我用的是In4007,直流电机不需要调速也需要接入PWM么?

网友B(2011-04-16):
你带动的是多大的电机还有你要多大的电流和细分要多大呢?

网友B:
还有你是应用在什么方面的。

网友C:
呵。。我们也遇到过298爆的情况,呵。。不过是因为测的时候短路了。
其实从你的原理图大概可以知道298是因为你发出的控制信号导致其H桥的两个上下开关管同时导通啦,另外,可以在其中一路加反向器,然后分别输入至IN1和IN2,另外,RS是根据你需要的输出电流计算得到的。
但你如果不进行电流反馈,不接,298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2011-07-16):
你试试在在298前加一光耦,不要用单片机信号直接输入到298上,那样容易出现电源地短路。

网友E(2013-01-05):
L298 适用于驱动46V 2A以下的电机 ,能驱动220V直流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