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照度计,有推荐的没

楼主(2010-11-12):
看淘宝上面有些比较便宜,100块以下,能用吗?我看有个号称胜利原装的  80块,不过我看胜利的网上要180左右啊,淘宝不会这么便宜吧
山寨货?

网友A:
我觉得要看你的要求了 我们用的美能达T10要七八千 但是精度还是不高 只能测到5%以内 100以下的估计偏差30%以上了

楼主:
有那么大?我要求不高
测道路的照度水平   不过30% 误差大了点
你们是做灯具的?

网友B:
好的照度计要4位数售价,山寨货误差太大,楼主看到的一定是假货。

楼主:
那不是没法玩了
四位数似乎对个人来说 多了点

网友C:
至少要使用杭州远方的货。可以上他的网站看看。

楼主:
问了一下   1280块
chunyang帮忙看看
http://www.everfine.cn/product_v ... ;sstyle=yuangong174
不知道这个玩意有没有权威的检测机构啊?
自己工作要用,估计公司不会给买啊,想自己搞一个

网友B:
正规厂家的产品会提供检验报告文号,从正规渠道购买就是,这类仪器宁可不用也不能用山寨假货,要用就用正规产品。

楼主:
原来搞电子的,机缘巧合转行到一个设计院搞市政电气,主要就路灯供配电之类的
我在想自己犯得着买一个照度计吗?路灯这种玩意往往是领导拍脑袋的决定,即使自己给出了光源和配光曲线,到头来,业主和施工队还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最后,估计照度和设计的差很多
这玩意买了对自己有多大用处?
我是这样想的,先测量一下这个市区主要街道的实际照度水平,然后估算一下这边所采用的光源和灯具的实际照度水平,为自己的设计提供一个参考
因为一直没有看到权威机构对目前主流厂家灯具的测试数据,比较麻烦
不过感觉这样做又比较傻,至于吗,尽量搞亮点就是了,亮反正没什么人说的,不怎么亮就该有人骂娘了

楼主:
标准我知道
不过数据一般都是厂家搞的,权威性怎么样很难说
另外大部分都是只有光源的数据,配光灯具有数据的比较少,感觉事情比较麻烦

网友D:
我刚好 买了一个 他们推荐 买 TES-1336A  1000RMB以内

网友C:
原来是这么回事,工业照明所涉及到的技术指标蛮多的,并不只是照度要达到多少那么简单吧。
如:色温、显色指数、发光角度(或照射面积)等都将直接影响到光照效果。

楼主:
道路照明
验收的时候  没条件测那么多指标
不过更多的时候  根本不会去测的

网友E:
我在工作中的应用是:在测量路灯时,照度值只用来对比其亮度的均匀度,而不用来测具体的数值。所以我的是100左右的产品照样用的挺好。
反正是测不准那就不要求它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