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看485-232共用的电路可行吗?

楼主:
图为485与232共用的方案,二极管为肖特基二极管。两个接口只同时接一个。不知道在现场应用会出问题不?比如在悬空情况下能不能抗干扰。

楼主(2010-11-12):
怎么发了这么多,哎

网友A:
接收时会冲突,除非232接收数据时485接收封闭

楼主:
232和485同时只有一个在用

网友B:
可以,但是有几个问题:
1)发送没必要用那两个二极管,因为他两始终是同时通的。

2)三个光耦的电流传输比有点问题吧,算下来Ic都比If大。2501的CTR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即使有也最好If/Ic小于50%,余量大一些。

网友C:
LS说的不错,用光耦一定得知道“电流传输比”(CTR)这个概念,而且得知道它的偏差可能会很大很大!

网友B:
发现我上面写错了,应该是Ic/If<50%。
50%也是我随便估算的一个。不能为准。

XWJ老大说了CTR的重要性,我顺便补充一下光耦电路设计时怎么计算CTR余量的,呵呵。
只涉及到开关用的光耦。但线性反馈的光耦同样的道理。

光耦实际上是个三极管。
CTR 就是 Beta
满足Ic/If<=CTR就是满足Ic/Ib <= Beta

CTR余量计算稍微麻烦一些,比如一个光耦资料上CTR范围是在If=10mA,100%~300%
实际电路中如果 If=5mA,那么得查芯片资料中的CTR-If的特性曲线,用作图法算出If=5mA时的CTR范围

开关电路,只能取下限,要让实际的Ic/If要小于计算出的CTR范围的下限。
因为受温度、时间的影响,所以要有余量,一般保证20%余量,即以计算出的下限的80%来判断。

楼主:
改正

非常感谢楼上二位的这么耐心的讲解,我在做这个电路的时候还真的不懂得去计算CTR,因为没有在意。另外还想请教个问题:这个电路的485 的AB两端是不是应该接上终端电阻呢?这样抗干扰能力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D(2012-09-02):
今天用到复用电路   谢谢你的电路图   谢谢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