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__main

楼主(2010-11-12):
(无正文)

网友A:
调试时按F11跟进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B(2011-11-20):
调试时按F11跟进去不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做的吗?ADS里边就在不到__main()函数的

网友C:
这应嘎是与你的启动代码有关的  里面定义了一个C的入口点  你自己也可以修改为__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