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板子在发给线路板厂前需不需要把整个图锁住呢?

楼主(2010-11-12):
画好了一个PCB板子,准备交给线路板厂去加工了,但是我发现打开这个文件后,板子上的元件很容易被移动,鼠标稍微不注意就把上面的元件移动了,那不就乱了啊,所以我想发给线路板厂之前是不是需要把整个板子锁住,用什么办法把整个图锁住呢?我用的是PROTEL 99SE

网友A:
用不着吧,也不至于一不小心就移动了啊。

再说锁住也没用,厂家看到你不符合他工艺要求的地方还会改呢。

网友B:
把文件设置成只读。。。

网友C:
没必要锁定

网友A:
只读的文件只是不能存盘,一样可能被改动。

网友D:
你放心好啦,厂家不不会乱动你的文件的。

网友E:
用gerber文件就好了

网友F:
画好的PCB,直接生成Gerber文件,才能加工。

你给工厂PCB文件,工厂也要转Gerber

网友G:
不要锁定,不然是没法出Gerber的!因为锁定有时候会出错!

网友:
楼主该坐下来喝杯茶放松一下,你画图画累了也把自己搞得太紧张了;P

网友H:
没必要吧
做板子的是要做生意的,弄错了对他们没有好处,返工不说,更影响信誉,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动图的

网友I:
没必要,做坏了你不付钱就行了。:D

网友A:
即使是出Gerber也可能会被改,不是帮你改线,而是像过孔内层焊盘到铜层的间距之类的跟工艺相关的设定。
总之不用烦那么多啦。

网友J:
放心,他们也是做产品,也想要把自己的事做好.

网友K:
直接转成Gerber文件发给对方就好了。

网友L:
制版厂才不会动你的图呢。他们打开PCB文件就是看看,即便不小心动了元件,他们也懂得不保存退出是不会修改你的图的这个最基本的计算机软件使用方法。
就像上面有人说的,有些负责任的厂家他们如果看到你做的图不符合制版要求或者是图上有些线连虚了,他们会打电话给你确认后再改的。否则,他们改了你的图却没跟你说,那到时候你不付钱他们怎么办。
你是消费者,你这样担心就像去买手机,营业员告诉你手机屏不小心被弄裂了,而你依然花两千多买了这个屏坏的手机。

网友:
你想锁的话也可以弄
首先全选,然后任意点击一个东西修改下属性。点ok即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