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加酣字啊

楼主(2010-11-12):
请问各位大侠们PROTEL画PCB时怎么加汉字啊

网友A:
得下载一个汉字模块安装

网友B:
protel系列,AD6的可直接加汉字,99SE之前的要下个补丁,98之前的没人在用了吧?
PROTELdxp 没用过,该是与AD6的相同吧?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汉字直接转成bmp
然后bmp转成PCB。这样可以防止格式转换时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