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电路画得对不对

楼主(2010-11-12):
AD7714作为信号放大和AD转换

传感器芯片内部是一个会斯通电桥。输出信号通过OUT+,OUT-直接连到AD7714两个差分输入端。不知道可行,需不需要考虑输入电流。

楼主:
传感器芯片内部是一个会斯通电桥。输出信号通过OUT+,OUT-直接连到AD7714两个差分输入端。不知道可行,需不需要考虑输入电流。

网友A:
对于这样的,你需要考虑out+,out-的共模成分,看看是不是符合AD的要求,
至于电流的话,AD输入阻抗很大,输入电流时nA级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是菜鸟 反正这电路看了不舒服,也不知道你电桥输出范围是多少,要是几十mv的,我觉得还是先放大后滤波,虽然是24位的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7714好像有放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