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光耦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10-11-12):
6脚光耦表面
IR
75-0033

1      6
2      5
3      4
在使用过程中1输入正,2 输入负。
4,6脚相连接电源正,5脚输出。
按上述连接通电测试过,5脚能正确输出。
按4接地,5脚从电源串电阻发光二极管到5,
发现不可控制发光二极管,相反电源串电阻发光二极管到6,可通过关断输入控制。

关键找不到资料。

网友A:
“按4接地,5脚从电源串电阻发光二极管到5,
发现不可控制发光二极管,相反电源串电阻发光二极管到6,可通过关断输入控制”
此话自相矛盾,通常6脚光耦的用法标准为4N25。

楼主:
在使用过程中1输入正,2 输入负。
4,6脚相连接电源正,5脚输出。
按上述连接通电测试过,5脚能正确输出。
*******************************
********测试方法2 ***************
按4接地,从电源串电阻发光二极管到5,
发现不可控制发光二极管。
此时把连到5脚的线改到6,可以控制发光二极管

楼主:
4N25你试一下,4,6脚连接接正电源,你看5脚能输出不?

楼主:
4N25如果是这类型的光耦,则要正常输出内部结构得是PNP输出型。

楼主:
自顶一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