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

楼主(2010-11-12):
人家说C是面向过程,C++是面向对象.
那么过程和对象分别是什么?
面向过程,是不是类似像单片机编程的查询方式那样?
而面向对象,是不是类似中断那样的事件驱动?
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A:
面向对象需要大型程序才能体现的

网友B:
语言和思想 是二回事~~

网友C:
面向对象就很一个印章一样,当你须要在很多文件添名时,你可以在每个文件上盖一个印章就行了。而面向过程就像是手写一样。当你须要在很多文件添名时,在每个文件你都须要从头到尾的写上一遍你的添名。

网友D:
学一下C++就知道了=

网友E:
关于“过程”和“对象”

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我们看到的程序(或子程序)便就是过程。显而易见,过程(即程序)就是程序语句的串联、分叉和循环。

对象,就是现实实体的抽象,通常我们看到的实体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抽象形成对象。对象是状态和过程的集成。

为何有了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理念还要搞个面向对象的设计理念呢?这就是人脑与电脑的差异。电脑,大家都很熟悉,他非常合适执行“程序”。人脑则不同,他更适合概念、分类和整体思维。人们从现实世界中归纳出现实实体的基本模型为一组状态、输入和输出以及相应的处理关系(函数)。形式如下:

  Y = F1(S, X)
   S = F2(S, X)

其中,X 为输入,Y 为输出,S 为状态。

看出这是什么吗? 对,这就是状态机。

可以说,现实世界中的实体,就是形形式式的状态机。而C++(或OOP语言)就是用来直接描述状态机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这样一来,采用OOP语言将变得更接近于人的固有思维方式。这就是面向对象的特点和优势。

C++除了能对状态机直接封装描述外,还具备了一系列的其他OOP的特性。这些,都是面向过程所望尘莫及。

网友F:
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 你若有机会参与一下PC机的大型应用程序设计 想必对这个问题会理解的更深刻些

网友G:
关于“过程”和“对象”

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我们看到的程序(或子程序)便就是过程。显而易见,过程(即程序)就是程序语句的串联、分叉和循环。

对象,就是现实实体的抽象,通常我们看到的实体都可以 ...
引用 网友E:
HWM说的不错!

网友H:
HWM老师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