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all control paths return a value 这个警告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12):
not all control paths return a value 这个警告如何解决?这个警告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定位操作
//按内容查找并返回结点的序号的函数称做定位函数
int LocatePos(LinkList head,DataType e)
{
ListNode *p;
int pos;
if(ListEmpty(head))
{
  return 0;
}
p=head->next;
pos=1;
while(p)
{
  if(p->data==e)
  {
   return pos;
  }
  else
  {
   p=p->next;
   pos++;
  }
}
if(!p)
{
  return 0;
}
}

在程序中加入这么一段子程序后,就会出现not all control paths return a value 这个警告..为什么会出现呢??我反复看了半天,觉的这代码没问题呀?

楼主:
晕!
原来是这里,, if(!p) 如果测试不通过。。这个循环的后面还需要加个return 语句。

网友A:
看字面上的意思就知道了

网友B:
有时没有返回值,可能造成潜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