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学习FPGA需要一台什么配置的电脑?

楼主(2010-11-12):
我用的一台笔记本,最近在学习xilinx的fpga,用的ise 10.1,感觉综合,生成下载文件都比较慢。曾经试着用过12.3,那个慢啊,简直就没法用。想请教各位高手,在校学生学习fpga,做一些比如数字存储示波器啊,逻辑分析仪啊,语音回放等一些工程,参加一些电子竞赛什么的,什么样的电脑配置可以让一个工程编译,综合,一直到下载到器件里面去都很快的完成?比如说在20多秒就完成。我现在的这个笔记本是06年的机子,迅驰二1.73G,二级缓存2M,1G的内存,运行一个很简单的只有30行语句的分频器,都需要将近90秒才能生成下载文件,要是再大一点就更不用说了。我想去配一台台式机专门跑这个,用这个老笔记本真是很慢。

网友A:
要不,去买台曙光巨型机?

楼主:
嘿嘿,我要是买得起,我就不学FPGA了

网友B:
小版我的本本,也和你是一个年代的,后来小版我配了2G的内存.速度有了明显提升.
1G跑ISE是有点困难,建议你再去配个内存条.

还有就是综合确实要花些时间的,特别是第一次综合,之后就会快很多.
论坛里有一篇好文"ISE增量编译技术的使用"是教你如何减少编译时间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C:
ise软件太大,我现在一个程序,编译下来没有半个小时是搞不完的。
如果用xilinx软件,配置越高越好

网友D:
内存一定要大。Xilinx的软件太吃内存。一般2G的内存,跑SmartXplorer时,同时跑2个时,机器就动不了了,内存不够用,产生磁盘交互,机器就成老牛了,纵然是8核的机器也没辙。

网友E:
ISE就是慢,可以试试Quartus和Synplify

网友F:
我现在也在学FPGA  用的就是QuartusII
据说很多人用

网友G:
使用ISE 12软件,对于不同系列FPGA,推荐使用的内存
http://www.xilinx.com/ise/products/memory.htm

网友H:
做设计就需要配个好电脑:)

网友I:
要不,去买台曙光巨型机

网友J(2010-12-25):
内存尽量大

网友K:
回复 楼主:

装个4核的,4G内存,500G以上SATA盘的 。就快了。

网友L:
18# Arwei 准备上4核8线程,装12G内存

网友M:
去买台巨型机吧:P

网友N:
内存大点就行。

网友O:
还是自己做一台以前的巨型机??;P

看看这篇**
http://cde.cerosmedia.com/1N4cc1a89f283a0012.cde/page/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