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型号的四进四出非门

楼主(2010-11-12):
我现在电路设计,有四个信号,需要取反,请大家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A:
通常是六路,这是因为一般最小是14脚IC(两个电源,余下是6*2)。

楼主:
什么型号?

网友B:
SN74ALVC04D是 6输入输出非门。 4069也是非门芯片

网友B:
额,还有74ls04,74LS05,都是6入6出的反向器。

网友C:
HC14,空两个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