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P是不是比ISP更安全?

楼主(2010-11-12):
不少人反映STC的串口方便,另一方面也经常出现程序被自动破坏事件。想到是不是遇到了干扰,程序指针跑飞了,跑到擦写程序去了,所以把程序破坏了。据说OTP比FLASH的抗干扰强,因为OTP只能一次烧写,由此想到ICP会不会比ISP要抗干扰强,ISP就是通常说的串口下载,有引导程序在正常电压就能烧录,但是ICP一般是没有引导程序的,是由一些外部连接的串行烧录方式,5~10v就能烧录,效果是一样的,唯独需要一个在线烧录器,价格有高有低,几十几百都有。如果从产品稳定性角度考虑是否ICP更稳定?

网友A:
我们每个月用那么多怎么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ICP是什么玩意儿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