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过零电路

楼主(2010-11-12):
各位大虾:
      下面这个过零电路,当L,N快速导通AC 220V时又断开时,过零信号方波有时不能正常建立,但是当L,N相对缓慢导通(可以理解为导通时间加长)AC 220V后,过零信号方波则可以正常建立,请各位高手指出过零电路中不足之处,应该怎样改进,谢谢!

网友A:
电流If太小了

楼主:
应该怎样改进,将2个100K  1/2W电阻改为1个100K 1W的电阻,行否?请高手建议更好的改进方式,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急!请2楼zjp8683463高手明示该怎样改进,先谢了!

楼主:
强烈呼唤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试试.过零时要求光耦导通,那么要计算的是过零电压时的If,而不是正弦峰值310V时的If

网友B:
这种电路显然不准确,应该在前面取样电路上现将方波取出,再通过光耦隔离输出。

网友C:
应该查一下 PC817的导通电流,
10K的电阻也有点大,下电后  存储的电荷不容易泻放掉,隔很短时间又上电  容易出故障

0.7不容易检测;可以两个PC817  串联,检1.4
你再试试吧

楼主:
由于延长220V AC导通时间后,试验证明方波还是能够规范的建立起来,说明可能还是导通电流If偏小了,我打算将2个200K 1/2W电阻改成1个100k 1W的电阻,同时将与光耦输入端并联的10K电阻去掉,改成与光耦串联的几百欧姆的电阻,请大家看看这样改行不行?有无隐患或不足?

楼主:
10K的电阻也有点大,下电后  存储的电荷不容易泻放掉,隔很短时间又上电  容易出故障?我不是太明白,请高手明示,谢谢!

网友D:
给你个参考,以前一个项目上的,你把不需要的自己去掉吧

楼主:
我现在PCB已基本定型,不好更改动作太大,想在现有原理图上少做修改,但非常感谢11楼的分享与支持!

网友E:
要准确过零点的话就用两个光耦,然后把出来的方波信号2分频。

网友F:
R66改为100欧1W、R65改为0.1uF/400V的电容。

楼主: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当快速导通AC 220V时,过零方波刚开始建立时,会出现丢波形,周期不是10ms,而是有时40ms,紧接着就持续在高电平,拉不下来,但是导通时间一旦延长,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请问为什么?请赐教,谢谢!

网友F:
很可能是R25并联有电容?去掉并联电容,减小R25,减小R66、R65。具体情况不清楚。瞎猜。

楼主:
R25没有并联电容,此外该电路可否用Multisim仿真?我对这个软件很少使用,如果可以仿真的话,请用Multisim的高手可否帮我仿真一下,看看有何不妥之处?谢谢!

网友G:
降低输入侧限流电阻,要满足检测门限时的LED电流,同时在LED两侧并一个稳压管用于保护峰值时LED不至于过流,R25不需要,但要在LED回路里再串一个电阻,稳压管并在外侧,否则稳压管不起作用,阻值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得出。

网友H:
这个电路很难做得准确过零跳变,当然,也有它有优点--光耦前级电路简单。
其中,光耦不稳定、离散的传输比,电流达到有效传输值时,零点早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