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问题的求教

楼主(2010-11-12):
一直对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电阻,电容选择,还有三极管类型和型号的选择不清楚,不知哪位大侠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呵呵 楼主看看这个PPT可以找到答案!也可以学习一下关于三极管的知识!

楼主:
谢谢LS的资料挺不错的,不过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确定电阻值,电容值,和怎样选择三极管型号。比如说Q1基极为什么用10k,集电极为什么用300ohm。(P1.1是单片机引脚,输出2.4v,4mA,IR333为红外发射管)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原件,基极电流*放大倍数就等于CE电流,

网友A:
谢谢LS的资料挺不错的,不过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确定电阻值,电容值,和怎样选择三极管型号。比如说Q1基极为什么用10k,集电极为什么用300ohm。(P1.1是单片机引脚,输出2.4v,4mA,IR333为红外发射管) ...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的电阻是起限流和分压作用的!一般基极Ib=(2.4-0.7)/10mA可以求出Ib然后由Ic=Ib*β求出Ic,Uce=Vcc-Ic*Rc可求Rc其中Uce是通过Q2计算得来的值。Q1的Uce可以做Q2的基极的输入电压求Q2的Ib后面的计算与Q1的方法相同!一般情况Q2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电容的作用一般是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一般在5~50UF之间选!

网友C:
上面的图两个管子在这里都是起开关作用,不存在电流放大,当P1。1输出为高时,Q1通,Q2止,LED不发射,发P1。1输出为低时,输出为低,Q1止,Q2通,LED发发射。
10K及300的选择是根据三极管的特性Ib,以及VCEO来确定的,33的选择是根据IR333的特性选的,主要起限流作用。

网友D:
看你的负载电流大小
说白了就是用欧姆定律

网友E:
楼主应当重新把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学习一下,知其然,必需知其所以然。

楼主:
是啊,LS说的很有道理!必须明明白白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