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JLINK调试

楼主(2010-11-12):
按周工的最小系统做了一个小板,可是在调试时,JTAG连接不上,检测不到芯片,请教!附件中为JTAG部分的电路图,整体图比较大,截了有用部分!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是JLINK 配置信息,没其它选项了,只有这一个JLINK选项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但还是谢谢各位了1.选择的是JTAG,好像不支持,得选择SW
2.选择完后能认到内核,但不能下载,在FLASH选项里,选择正确的处理器型号以及FLASH大小,详细 见图片

网友A:
为啥得选择SW?

楼主:
冒似M0不支持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