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无刷直流电机关于霍尔反馈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1-12):
我用的是一款带霍尔的无刷直流电机,我想问的是霍尔反馈信号可不可以直接接到stm32当中用于速度检测和电流相序判断,实际上我试了,反馈回来的信号有波动,不知道该则么办?要知道反馈回来的霍尔信号一旦有波动的话,一是会影响相序,二是会扰乱速度检测,真是烦得很,滤波好像起不到效果,也许是没找到合适的滤波方法,求教了,怎么解决??

楼主:
高手啊,快出现吧,留下qq,我找你请教!

网友A:
什么项目呢?用STM8都可以了啊

网友A:
速度检测是可以的,但是不精确。有两种计算方法:在转速低的时候记单个脉冲的周期(宽度),在转速高的时候,计算换向脉冲的频率(也就是单位时间里换向的次数)

网友A:
霍尔信号外部要加电容的,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B:
什么是霍尔反馈??

网友C:
资料不详 无法帮到你

网友D:
能用施密特整波么!

网友E:
给点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不能用施密特,用为有些干扰只能用电容才能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F:
用示波器把信号捕获上来,大家才好帮你想办法

网友G:
我们这里有现成的方案:http://bldc.taobao.com, 我们换做了个位置环的视频演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yMzQ1NDUy.html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你这是纯粹的试验品. 哪里有这个信号相关的处理了.
楼主遇到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个很大的困扰.

这个信号的噪声幅度大, 信号强, 想用硬件滤波的办法, 基本不可行.
因为过大的 RC 常数还会延迟换相时间, 当电机转速快的时候, 这个延迟时间对电机控制是有影响的

网友I(2011-01-10):
采样电流  用电阻转为电压 再用运放跟随器滤波

网友J:
咱是来拿铁的

网友K(2011-09-04):
楼主近况如何?我遇到相似问题,望指点

网友L(2014-01-24):
你要注意霍尔传感器测试的量程是多少?还有测试的频率;如果是别人成品的传感器,通常只是50HZ,然后是适合的量程内有效,否则精度会有很大的偏差;
因为霍尔传感器本身的信号很弱,受周围磁干扰明显,只适合测强大的电流信号;如果做为开关量使用是可以的

网友M(2015-02-05):
引用 网友D:
能用施密特整波么!

施密特会有一定效果。

网友N(2015-06-10):
用软件软件滤呀!!

网友O(2017-11-07):
引用 网友A:
霍尔信号外部要加电容的,否则会有问题

电容大小怎么定?这些电容是滤波的作用吗?如果是滤波的作用,那么霍尔检测到的是方波,为什么还需要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