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变电压信号求解

楼主(2010-11-13):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是用个适当的电阻接在二次回路,然后将电阻两端电压放大。亦可直接用运放I-V转换。

网友B:
电流监视电路。但是变换的幅度有点大,这是难点。电流采样一般用小电阻(比如1欧姆),电压的幅值较小。放大到0--5V还是有点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