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击穿问题

楼主(2010-11-13):
最近了解到晶体管可以被破坏性的击穿——雪崩击穿与二次击穿,可是不知道这两种击穿有什么区别,各位路过的侠客都说说看哈。

网友A:
雪崩击穿指低掺杂宽耗尽层的PN结反向击穿,相对应的有高掺杂窄耗尽层的PN结反向击穿——齐纳击穿。雪崩击穿通常会损坏PN结,而受控的齐纳击穿则不会(齐纳稳压管就是利用此工作)。

三极管的CE击穿分一次和二次。一次指刚击穿时电流增加而Vce还未明显降低,此时若退出击穿态三极管还有救。如果进一步击穿(Vce降低)则进入到二次击穿,则此时三极管基本玩完了(结熔化了)。

网友B:
雪崩击穿是当反向电压增加到较大值时,耗尽层的电场使少电子加快漂移速度,从而与共价键中的价电子相碰撞,把价电子撞出共价键,产生电子-空穴对,新产生的电子与空穴被电场加速后又撞出其它价电子,载流子雪崩式地倍增,致使电流急剧增加,这种击穿称为雪崩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二次击穿呢, 是不是也有类似雪崩击穿这样的一个过程?